求推荐国产工业级M3/M4 MCU,带FSMC接口?

楼主(2022-05-16):
请问有没坛友用过国产工业级M3/M4核MCU?用来替代STM32FxxxVET3 系列,要求支持高温,带FSMC总线接口。

谢谢推荐。

网友A:
GD32F407,我们做伺服,现在已经切过来了。带FSMC,温度的话,你查查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GD32F407 没有工业级,最高只能到85°C.

网友:
高温85°C 已经是工业级了,

网友B:
AT32F403A 系列 兼容STM32F103    -40~105度

楼主:
3系列的是125度,希望有这个温度。

网友:
工业级不仅仅是温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D32F407,我们做伺服,现在已经切过来了。带FSMC,温度的话,你查查

请问gd'32F407能直接烧录stm32f407的hex吗?是否二进制代码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T32F403A 系列 兼容STM32F103    -40~105度

程序不用改吗,上次问过替代原来说是不用改程序,后来又问他是不是确定,他又说要改

网友:
stm32f10x用gd32f30x替,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不用改吗,上次问过替代原来说是不用改程序,后来又问他是不是确定,他又说要改 ...

不改程序直接替换用了差不多1K了吧,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gd'32F407能直接烧录stm32f407的hex吗?是否二进制代码兼容

ADC那块要改一点,原来ST的ADC时钟较快,要降低ADC的时钟频率,其它的基本没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C那块要改一点,原来ST的ADC时钟较快,要降低ADC的时钟频率,其它的基本没动 ...

flash部分用IAP烧写做boot,flash读写接口与stm32一样吗?

我的程序只用到UART、SPI、IO、TIMER。复杂一点的模块都没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ash部分用IAP烧写做boot,flash读写接口与stm32一样吗?

我的程序只用到UART、SPI、IO、TIMER。复杂 ...

flash操作这个没注意。你可以问问GD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