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PID来做温控系统,调试不出来,是我理解错了吗?

楼主(2022-05-16):
增量式PID公式:
△u=Kp*(e0-e1) + Ki*e0 + Kd*(e0 - 2*e1 + e2);
u += △u

e0为本次偏差; e1是上次偏差; e2是上上次偏差。u为本次输出。

当我按照网上的调试方法,先将Ki,Kd都置为0,先调试比例环。
但是发现,如果我目标温度设置低一点,可以加热到目标温度,但是如果目标温度高的话,Kp必须得增大才行,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确定Kp值?

网友:
正常的, 因为温度设置高了, 维持温度需要的加热强度更大了.  pid要整定的, 哪能一句话就告诉你kp值. 还有要是单单kp就够了, 那还要id干啥

网友:
un=un-1+ △u,是上次结果加这次的计算值,你给的是u += △u。其实迭代算出来就是u=Kp*e,就是位置式的公式

网友:
KP值过大时,调整PID运算周期也可以
用多次增量来减少单次的增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