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ns小信号跌落采集是否可使用高通滤波,运放如何选择

楼主(2022-05-16):
如题直流2.7V电压突然有个10ns/2mV~10mV的小幅电压跌落,现在想测量/放大这个10ns/2~10mV的跌落电压,去除2.7V的直流部分;想知道
1. 是否能够加高通滤波?这个待测信号也算直流,不算交流信号?
2. 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是否可以设置为1kHz?    10ns信号算100MHz,可以通过,但仿真下来是有问题的。
3. 运放参数如何选择,看带宽增益积大于100Mhz*12*5=6GHz就行?(现在选的运放OPA847,G=12;Vos=0.1V)
4.附仿真
5.这种小信号采集有什么建议嘛

网友A:
我看后面接的是比较器,是只需要测量它的宽度是吗?

网友B:
用个D触发器就能采集了。设计成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D触发器就能采集了。设计成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

按楼主给的电平幅度,你的方法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后面接的是比较器,是只需要测量它的宽度是吗?

按照期望的是比较器常态输出高,来个小信号跌落比较器输出一个低脉冲,CPU那边记录脉冲个数。但我是觉得2~10mV的小信号跌落经过高通滤波器之后的信号幅值是不确定的,而且把截止频率设置为1kHz(C=1nF,R=160k),比较器那边都不能够输出低脉冲~将C和R改为100p和300R 仿真是可以在比较器端输出低脉冲~但不太能理解这个高通在这的作用~

网友:
2mV   -50dBm,,,,3.3V  +14dBm,需要个55dB的放大器,然后接触发器。

网友:
担心你2.7V直流上的噪声就有2mV了。

网友:
所以才要高通嘛,将100M以下频率都过滤掉!!

网友:
这个信号和噪声的特征太接近了,要搞一个算法,把高速采样的结果送去算法分析。物理滤波器想把这个特征过滤出来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