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上拉电阻影响静电测试结果

楼主(2022-05-17):
最近一款产品在做静电测试,6000V空气放电。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事情难以解释,
上图中的I2C传感器插上去,打静电会导致单片机跑飞。
传感器拔掉就没事,这个可以解释,毕竟传感器插上去相当于天线了。

另一个我不理解的现象是,把传感器插上去,把R142,R143两个上拉电阻换成10K的也可以大大改善测试结果。
2K的时候打10次就会死,换成10K的要打40次左右才会死。
希望有懂的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2K 再并个 100pF 电容试试

网友B:
跑飞也要看是软件还是硬件引起的。如果是静电引起IIC总线错误导致软件跑飞,可以增强软件的容错性,或者增加滤波电路。如果是高压进入MCU,则要加防静电电路。

网友C:
iic总线端口加esd试试

网友D:
总线那里串100欧电阻,像上面兄弟说的输入并个100P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 再并个 100pF 电容试试

哥,能不能说下原理是什么,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板子现在已经通过测试不用修改了。我就是想不通为啥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飞也要看是软件还是硬件引起的。如果是静电引起IIC总线错误导致软件跑飞,可以增强软件的容错性,或者增 ...

pic的单片机,用的硬件IIC,IIC总线错误会导致单片机跑飞么?软件的容错性大概有什么样的手段?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总线端口加esd试试

我现在在上海被封着,我同事在昆山测试的,开始我就跟他说串联20-100欧电阻,加5V ESD,他没干。
换上拉电阻解决了,现在我就是想不通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线那里串100欧电阻,像上面兄弟说的输入并个100PF试试

我现在在上海被封着,我同事在昆山测试的,开始我就跟他说串联20-100欧电阻,加5V ESD,他没干。
换上拉电阻解决了,现在我就是想不通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上海被封着,我同事在昆山测试的,开始我就跟他说串联20-100欧电阻,加5V ESD,他没干。
换上拉 ...

首先你的了解打静电的原理,然后去看看电磁场与电磁波这本书,顺便学学电子元器件的知识及原理,应该你就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外接端口,要加上ESD器件

网友E:
上拉电阻2k太小了,10k,4.7k都可以,但10k是比较合适的。用2k试想你把io拉低时,一根io将vcc 的电流增加1.65ma,这些电流都会灌到io口。你程序跑飞很可能是原本vcc电压就被被拉低及端口电流过大,存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打测试只是引起跑飞的一根导火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2k太小了,10k,4.7k都可以,但10k是比较合适的。用2k试想你把io拉低时,一根io将vcc 的电流增加1. ...

谢谢解释,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感觉很有道理

但是10k好像速度上不去吧?最近看的一个国外参考设计,上拉1.8K@3.3V

网友F:
单片机复位口  的RST 并的电容再加大点,上拉电阻减小点
一般这样后 可以硬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复位口  的RST 并的电容再加大点,上拉电阻减小点
一般这样后 可以硬抗 ...

单片机没复位,是卡住了。开了看门狗才会复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没复位,是卡住了。开了看门狗才会复位。

检查下是不是你的VCC电流供应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是不是你的VCC电流供应不足

好的谢谢,我重点看看

网友G:
有可能是静电造成总线数据错误,单片机在死等,卡住了。应该有通讯错误超时退出机制,退出后再次发起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静电造成总线数据错误,单片机在死等,卡住了。应该有通讯错误超时退出机制,退出后再次发起通讯。 ...

谢谢回答,用的是硬件I2C,没地方控制超时退出。
读取传感器过程是这样的:
        i2c_start(I2C1);
        i2c_write(I2C1, SIARGO_SLAVE_ADDRESS_WRITE);

        i2c_write(I2C1, SIARGO_READ_FLOW_CMD);

        i2c_start(I2C1);
        i2c_write(I2C1, SIARGO_SLAVE_ADDRESS_READ);

        Data[0] = i2c_read(I2C1,1);
        Data[1] = i2c_read(I2C1,1);
        Data[2] = i2c_read(I2C1,1);
        Data[3] = i2c_read(I2C1,0);
        i2c_stop(I2C1);

这些读写函数都在单片机的头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静电造成总线数据错误,单片机在死等,卡住了。应该有通讯错误超时退出机制,退出后再次发起通讯。 ...

I2C协议读数据的时候错误应该不会有等待的。除非是自己程序对错误数据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