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圣手,帮忙推荐一个运行ubuntu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2-05-17):
各位圣手,帮忙推荐一款可以运行ubuntu的笔记本电脑,主要用来安装esp-idf,开发esp32。

网友A:
随便哪款……
不放心的话,就是看中哪一款了,关键词搜一下,热门款的一般都有人发出来怎么装的,关键是有没有发现驱动啊内核啊太新导致支持还跟不上的
最新的可能会遇到驱动支持还跟不上的,不过一般等等就有了,或者自己安装不稳定的版本

还有就是bios需要设置一下,网上也都能搜到的
自己组机装win10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怕遇到问题的话,不找最最新的配置,集成显卡,就没事了,我遇到的装linux有问题的都是独显的机器,集成显卡好像不会翻车。

不过具体型号还真推荐不了,我手头的没啥参考价值,都超过10年成精了

编辑添加:
ubuntu官网有认证的笔记本列表可以查询
https://ubuntu.com/certified/lapto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遇到问题的话,不找最最新的配置,集成显卡,就没事了,我遇到的装linux有问题的都是独显的机器,集成显 ...

好的,我看看官网认证,这个笔记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款……
不放心的话,就是看中哪一款了,关键词搜一下,热门款的一般都有人发出来怎么装的,关键是有 ...

不大想开盲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想开盲盒了

一般在thinkpad系列上工作都还不错,毕竟国外用的也多

网友C:
一直不敢物理机直接装,毕竟没有一键ghost。

网友D:
用MAC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敢物理机直接装,毕竟没有一键ghost。

要啥ghost啊,我都是买电脑的时候装一次系统,用到换电脑。

网友:
虚拟机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AC不就行了嘛

Mac居然可以完美兼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c居然可以完美兼容?

1  虚拟机+ubuntu
2  MAC电脑
3  真机+ubuntu

不一定需要 ubuntu的。其他Linux 也行。osx 也 百分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虚拟机+ubuntu
2  MAC电脑
3  真机+ubuntu

谢谢了,看来ESP IDF选择还是挺丰富的。在ubuntu官网筛选了一下,初步决定购买Dell Inspiron 3511 (Core i5-1135G7),价格约4k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ESP IDF选择还是挺丰富的。在ubuntu官网筛选了一下,初步决定购买Dell Inspiron 3511 (Core  ...

建议使用   vscode+platformio  来开发

IDF或 arduino 框架都行。

网友:
我十年前买的笔记本电脑,就是自己装的 ubuntu。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win10 + 子系统 ubuntu,开发esp+idf非常方便

网友E:
win10 + vscode + esp-idf 就很好用了,不用特意为了这个换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 + vscode + esp-idf 就很好用了,不用特意为了这个换ubuntu

其实还有个目的,就是想看看linux环境下是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   vscode+platformio  来开发

IDF或 arduino 框架都行。

嗯,小白,跟着大佬的节奏慢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