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TO CML/FPDLINK 桥接芯片

楼主(2022-05-17):
先做一个摄像头远程控制,需要15m以上,需要CMOS TO CML/FPGLINK芯片,现在TI/MAXIM的芯片可以 SERIALIZER MAX9271 DS90UB913Q
但,摄像头CMOS是MIPI/LVDS接口,需要一个处理器 解决 MIPI/LVDS转并行数据,送到转换芯片
同时希望用到一些IO做控制。应该是有这样专用芯片,有推荐吗

网友A:
不是IMX6/7/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IMX6/7/8吗?

不是这样的处理器 ,应该有专用的信号转换的芯片。

网友:
MIPI转并口,可以用lattice的crosslink或machXO3来做,价格很便宜,只是不太好买,还要自己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