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端无法正常访问阿莫论坛帖子问题【21楼已经解决,请帮忙测试】

楼主(2022-05-18):
手机:三星Note10
浏览器:三星浏览器
问题:这几天突然发现手机端能够正常访问帖子汇总(各个分论坛也正常),但是随便点击某个帖子,就会出现无法访问情况。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情况,用chrome访问正常

楼主:
电脑端访问都是正常的
手机端是从5月16日开始才出现的

楼主:
楼主位是用手机发帖,帖子手机点不开,用电脑回帖

网友:
我也是这几天出现这种情况,三星note9,是不是三星浏览器问题。前几天升级过浏览器的。

网友:
ios一直都正常

网友A:
我的Chrome浏览器也是这样,汇总很快加载,打开任意主题都会先空白十几秒,然后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hrome浏览器也是这样,汇总很快加载,打开任意主题都会先空白十几秒,然后才显示 ...

奇怪,我这里完全正常。

我每天使用三星note10 三星浏览器上论坛超过10小时。

都是秒出结果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访问论坛突然卡住
当时的解决方法:

1。换浏览器

2。将4G网络飞行模式,再恢复,然后就正常了。

楼主试一下。

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发现。一直没有解决办法。

但最近一年多也没有再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访问论坛突然卡住
当时的解决方法:

飞行模式,再开,是不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下IP ?
这样的话,难道是某个IP或者某段IP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访问论坛突然卡住
当时的解决方法:

我手机现在就是这样。打开任何帖子都要好久好久,但是我手机是用公司的wifi上网的啊,所以跟4G流量无关。
看起来似乎跟手机模式有关。
手机浏览器设为电脑模式马上正常,设为手机模式就会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模式,再开,是不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下IP ?
这样的话,难道是某个IP或者某段IP的影响

但我们论坛的防火墙并没有设置封锁IP。

而且换其他浏览器会正常。

这是三星浏览器独特的bug。

最奇怪:手机重新安装,几个月内会正常,然后慢慢不正常....

这个问题前几年折腾死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机现在就是这样。打开任何帖子都要好久好久,但是我手机是用公司的wifi上网的啊,所以跟4G流量无关。 ...

如何解释我手机模式每天十几小时都是秒开?任何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释我手机模式每天十几小时都是秒开?任何界面。

我来调试一下吧。
手机浏览器设为电脑和手机模式唯一的区别就是UserAgent不一样
我给电脑浏览器改成跟我手机一样的UA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释我手机模式每天十几小时都是秒开?任何界面。

终于抓住了

Request URL: 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 ... st/clipboard.min.js
Referrer Policy: no-referrer-when-downgrade
Provisional headers are shown
Referer: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e%3D1&mobile=2
Sec-Fetch-Mode: no-cors
User-Agent: Mozilla/5.0 (Linux; U; Android 11; zh-CN; Hera-BD00 Build/HinovaHera-BD00)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4.0 Chrome/78.0.3904.108 UCBrowser/13.3.8.1118 Mobile Safari/537.36

手机模式下会加载这个网址的文件,估计这个网址是打不开的,所以卡住了某些人的手机浏览器。

电脑chrome仿真为手机浏览器的时候并没有卡住,它也打不开这个但不影响加载整个网页的速度。站长的三星手机可能也是打不开但不阻塞整个网页。

检查一下哪里用了这个吧,除了这个以外,其它所有文件都是从自己网站加载的,只有这一个外部文件。肯定是某个地方搞错了。

复现方法:用chrome设置仿真UA,内容就写我上面那个(是我手机的UA),然后开着F12调试器的网络流量界面,就能直接看到它要请求这个文件,然后打不开。

网友:
我的也是昨天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终于抓住了

Request URL: 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pboard@2.0.6/dist/clipboard.mi ...

我手机能打开: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 ... st/clipboard.min.j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能打开: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pboard@2.0.6/dist/clipboard.min.js

我电脑是打不开这个网址的。

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 ... st/clipboard.min.js

这是个国外的CDN,肯定是哪个改程序的人不小心引入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文件拷到本站,然后引用的地方改成引用自己的这一份就行了啊~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这样,遨游浏览器,不管是4G还是WiFi,经常打不开,网速肯定是没问题的。
PC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是打不开这个网址的。

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pboard@2.0.6/dist/clipboard.min.js

是的,这个问题当然要解决。

已经安排技术人员处理。

网友B:
技术人员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已经删除了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 ... st/clipboard.min.js 的引用。

大家再测试一下。

网友E:
终于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终于好了?

你之前有问题?

网友:
之前三星浏览器不正常,现在用正常了。

网友:
昨天我的note9三星浏览器也不行,现在可以。

网友:
昨天开始,发现ios手机端巨慢,wifi或者移动流量都要几分钟才能加载;

刚才看来应该是解决了,加载不卡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技术人员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已经删除了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pboard@2.0.6/dist/clipboard.mi ...

现在手机打开已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有问题?

这两天吧,偶尔有时候正常,更多的时候主题就打不开的,电脑版又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打开已经正常了。

厉害,这么快就定位到了问题点

楼主:
我早上帖子是打不开的,不管等多久(测试过)
现在已经正常了,秒开 :)

网友:
感谢 redroof ,不愧是VIP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厉害,这么快就定位到了问题点

哈哈,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现象,猜都能猜到肯定是他引用了某个无法访问的资源
问题是得找到打不开的东西是哪一个,不然没法改。
幸亏这个网站可以在电脑浏览器上仿真手机直接打开,只要改UA就行。在电脑上可以复现问题就很容易了,一眼就能看到那个红色的打不开的网址。
我花的时间主要是把手机的UA字符串拷来放到电脑chrome里面
给大家一个工具:
https://www.whatsmyua.info/
用任何浏览器访问,可以得到这个浏览器的UA,主要给手机用,因为很多手机浏览器没法直接看到自己的UA。调试手机和电脑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现象,猜都能猜到肯定是他引用了某个无法访问的资源
问题是得找到打不 ...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一天多的使用,再没出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人员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已经删除了https://cdn.jsdelivr.net/npm/clipboard@2.0.6/dist/clipboard.mi ...

前几天好像wifi/4G都不太流畅,估计是它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现象,猜都能猜到肯定是他引用了某个无法访问的资源
问题是得找到打不 ...

只要能定位到故障点地方,我们就肯定能修正。

我手机一直很流畅,大家访问不了的那个js文件,我竟然也能访问 ,所以我无法发现这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现象,猜都能猜到肯定是他引用了某个无法访问的资源
问题是得找到打不 ...

我编辑完帖子,提交,弹窗窗口本来3秒后应该消失,偶尔我的手机不会消失,能帮忙测试一下是哪个文件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编辑完帖子,提交,弹窗窗口本来3秒后应该消失,偶尔我的手机不会消失,能帮忙测试一下是哪个文件卡住 ...

就是编辑一下某个帖子,然后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文件会卡住的问题?
这简单啊,我来试一下
测试编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编辑完帖子,提交,弹窗窗口本来3秒后应该消失,偶尔我的手机不会消失,能帮忙测试一下是哪个文件卡住 ...

我试过了,编辑提交的过程中没见有什么不可访问的地址之类的,所有内容都是从你们网站返回的。
但是确实的挺卡的,一共有5个大于一秒的文件,其中4个是jpg图片,一个是代码文件common.js?Fwt
感觉是像服务器带宽不够了。不然一个图片不该加载那么慢的,图片又不需要处理,只是原样传输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编辑提交的过程中没见有什么不可访问的地址之类的,所有内容都是从你们网站返回的。
但是确实 ...

我们故意等待3秒后才返回的。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故意等待3秒后才返回的。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提示。

那就是正常呗,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正常呗,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我手机偶尔发生这个返回界面停顿着不会消失。

估计20次有1次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手机偶尔发生这个返回界面停顿着不会消失。

估计20次有1次的几率。 ...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调试了,是手机问题,还是网站程序问题。
手机浏览器又没有调试器可用,只能假定他没有问题。。。
如果是网站程序问题,在电脑chrome上用手机的UA来调试很容易就能试岀来,但我试了也没什么大问题。有的请求比较慢但也没慢到不能用。
除非就是网站真的负载很重,某个时候那些我测到要1秒多的图片会慢到好几秒,然后你浏览器内部就报错卡住了。
个人感觉,小几十k的图片要一秒多才加载完,就是有问题的。不该那么慢。你们的带宽应该够高啊,要不去看看后台的实时网速是不是超限了。
浏览器的网络调试功能看到的加载时间不是你网页里故意等待的时间,那些不会被显示。它显示的就是浏览器看到的自己从server端获取这个文件所花的时间(当然如果server端的代码内部有延时,那么这个延时就会算在浏览器看到的加载时间里。正常程序员不会故意这么做的,除非是外包的程序员故意在里面放延时然后等甲方岀钱优化,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手机偶尔发生这个返回界面停顿着不会消失。

估计20次有1次的几率。 ...

莫总,换不了头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莫总,换不了头像呢。

哦,换好了。
是没有清COIK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