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工控模块外部电平切换方法

楼主(2022-05-18):
最近在做一款工控板子时由于外部传感器,不同厂家的输出的电平可能不是一样的(有一些是PNP结构、一些是NPN结构),所以做了一个简单的通过跳线切换的电路,还请坛友看看还有没有更为优解的方式? 望指教!

网友A:
双向光耦,不了解一下?

网友B:
tlp280 双向光耦

网友C:
双向光耦EL3H4, EL354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光耦EL3H4, EL354也不错

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

烦请大神给个示意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p280 双向光耦

烦请大神给个示意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光耦,不了解一下?

烦请大神给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烦请大神给个示意图!谢谢

输入信号 A,B固定在光耦输入端的一个脚上,,光耦输入端另一脚,根据A,B来确定接+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你不能像PLC那样做一个可以随便接的公共端,两侧都必须是确定VDD和GND,那么可以做一个1/2 VDD,VDD12不是12V吗,电压分两半也够用,像这样无论电流是往外还是往内都可以了:

编辑补充:
当VDD为12V时,VDD/2是一个不精确的6V,误差与负载电流有关,电流可输出可吸入,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方向不同的输入
根据实际光耦需要的电流计算R3和R4,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光耦输入1,2脚并联电阻和电容
如果光耦数量特别多的话(比如超出50mA),可能用一个运放来控制T1/T2产生VDD/2比较好,因为单靠增加R1和R2来提升VDD/2的能力会导致静态电流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能像PLC那样做一个可以随便接的公共端,两侧都必须是确定VDD和GND,那么可以做一个1/2 VDD,VDD1 ...

感谢! 看来需要兼容那么硬件电路处理还是非常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 A,B固定在光耦输入端的一个脚上,,光耦输入端另一脚,根据A,B来确定接+或- ...

了解,感谢

网友D:
双向光耦太贵,可以先接小桥堆,出来接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光耦太贵,可以先接小桥堆,出来接光耦

是的,我评估了一下,如果要低成本,就想我原始设计那样(2个跳线解决)
如果要全自动的,像上面哪位朋友给的方式1/2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