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可以替代 芯洲 SCT2332TVBR的型号

楼主(2022-05-18):
如题,要求PIN 2 PIN兼容  输出:2A-3A  电压输入 4V-32V

网友A:
为何要替代?很多都是用芯洲去替代T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替代?很多都是用芯洲去替代Ti啊。

缺货,

网友B:
AP63300
AP633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63300
AP63301

哪里能买到,可以买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