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不同网络短路,DRC为何检测不出?

楼主(2022-05-18):
如上图所示,KEY与GND网络连接到一起,但是DRC规则检测不出来,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勾在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勾在线呀

您说的在线指的是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在线指的是哪里?

rules to check 里面

网友A:
另外你上面的图中勾选了【允许短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上面的图中勾选了【允许短路】呀

我去了,这错误。。。。 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