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加热使用增量式PID算法,稳定之后波动大,如何调整参数

楼主(2022-05-18):
我使用的是增量式PID进行恒温控制,发现PID怎么调都不是太理想。
△u=Kp*(e0-e1) + Ki*e0 + Kd*(e0 - 2*e1 + e2);
u += △u
PID500ms计算一次,输出是一个0-500的数值,表示加热的时间

目前的我的取值是:

Kp = 38.5
Ki = 0.235
Kd = 10.6

我希望温度控制在+-1度以内,即图上800的位置,但是实际结果是最大的时候偏差4度。请问该如何调整?

网友:
之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考虑在接近稳定值附近时将加热功率调低, 这样震动幅度就会相应缩小很多了

网友A:
你看下0-500那个输出值的曲线。给一个限定,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0-500那个输出值的曲线。给一个限定,最大,最小值。

最大最小都限定了,那我再改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0-500那个输出值的曲线。给一个限定,最大,最小值。

没什么改善,因为在目标温度时,本来输出已经都是挺小了,限制不了

网友B:
你这个是金属恒温、浴槽恒温还是空气仓体恒温,要控温控的好首先温度要均匀,速度传递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金属恒温、浴槽恒温还是空气仓体恒温,要控温控的好首先温度要均匀,速度传递快 ...

是直接220v加热金属,保持金属的恒温。
金属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网友:
“恒温加热PID求救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比例量大或者积分量大都会引起波动?

网友C:
P减小一点,I稍微增大,D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减小一点,I稍微增大,D增大.

Kp = 17.6
Ki = 0.138
Kd = 15.4
这是目前的结果,会比之前好一些

网友D:
温度探头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探头的位置不对

为啥?但是结构是固定的,没办法变动

网友E:
可能是你发热的地方距离温度传感器太远,你尝试 改变一下pid的计算频率,搞慢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发热的地方距离温度传感器太远,你尝试 改变一下pid的计算频率,搞慢一点试试 ...

发热的地方是挨着传感器的,加热的是一个铁块。
原本是2S的PID周期,但是发现也不好,后面别人建议说,快点但是幅度小一点可以减少波动,我就改成500ms了

网友:
500mS 的采集调节周期再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Kp = 17.6
Ki = 0.138
Kd = 15.4

看波形中心值应该对上了,波动比较大,D应该再大一点。另外D可以尝试和前N此的数据平均值比较。

网友:
搞慢点,温度变化太慢

网友:
有人说搞慢,有人说搞快

网友:
采样速度肯定得快,还要看加热功率和散热功率,加热太猛一烧过头,散热太好,一停就掉。。。

网友F:
热惯性大,控制周期需要长,反则就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惯性大,控制周期需要长,反则就短。

好的,我试试,热惯性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