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孩买了个弹弓【8楼小时候危险玩具】

楼主(2022-05-18):
准备使用泥巴+棉丝,制作泥球丸。

记起小时候有个小伙伴使用弹弓,打过无数的鸟.....

当然现在不给打鸟了,打打河面的福寿鱼、打打老鼠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刚好,我也想买个这玩意,我想是用来打老鼠,老有老鼠在花园出没,追上不上,打不着,只好想在不惊动它的时候,突然袭击消灭它,不估计精度不够  记得小时候用的是气枪,那个精度够,试过带瞄准镜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想买个这玩意,我想是用来打老鼠,老有老鼠在花园出没,追上不上,打不着,只好想在不惊动它的时 ...

现在买不到气枪了。

弹弓练习好,还是相当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想买个这玩意,我想是用来打老鼠,老有老鼠在花园出没,追上不上,打不着,只好想在不惊动它的时 ...

弹弓也可以配备瞄准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弹弓也可以配备瞄准器的

某宝一下,居然还真有这样的东东,还有激光红外指示,不知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一下,居然还真有这样的东东,还有激光红外指示,不知准不准。

肯定不准。

你吐痰都可以加个激光瞄准器 ???

网友C:
一个当兵退伍老人讲过一个事,小孩子玩这个,打伤另一家孩子的眼睛,最后升级到大人之间的斗殴。所以这种有伤害性的玩具要教育好,不可以对准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当兵退伍老人讲过一个事,小孩子玩这个,打伤另一家孩子的眼睛,最后升级到大人之间的斗殴。所以这种有 ...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还有一种:汽水瓶盖敲平,变成圆形,中间挖2个小孔,四周磨得锋利,穿上线高速旋转,去割断对方的线..... 线被割断这东东就会飞出来,严重的会毁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小时候抓过老鼠,身上绑棉花浇油点着后再放跑,现在想想还是比较残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还有一种:汽水瓶盖敲平,变成圆形,中间挖2个小孔,四周磨得锋利,穿上线高速旋转,去割断对方的线..... 线被割断这东东就会飞出来,严重的会毁容”

这东西我们也玩,不过那会已经变成了圆形硬纸片了

网友E:
前两天下水道堵了,师傅拿了个气筒模样的玩意打了几下气,对准下水道口一口扳机,砰的一声好大威力,这不就是气枪吗?自己加个细不锈钢管打钢珠绝对刚刚的,再加个红色激光,晚上打老鼠非常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我也记得小学的时候是很硬的塑料片,网上找了下叫拉哨,下面这个视频就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S4y1S7Np

补充:木块的声音效果最好

网友:
弹弓配合 水弹 , 还是蛮安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我们玩的还有种更危险的。哪时电视里面,经常放武侠片,飞标经常看到。自制一种飞标,
用笔杆粗的树枝,一头插入一跟针,另一头用纸搞成十字卡在树枝上,飞再远,都能准确杂中东西,(跟现在玩的哪种飞标很相近)杂到手是常事,有个小孩,头上都杂个孔,没死是命大。

网友:
圆的皮筋力太大,我都拉不开。

网友:
买扁皮皮筋,喜欢扁皮的,弹弓成人也能玩嘛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玩弹弓的高手的视频,用的那种看起来就很专业的弹弓,真的吊,指哪儿打哪儿,配合钢珠简直无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下水道堵了,师傅拿了个气筒模样的玩意打了几下气,对准下水道口一口扳机,砰的一声好大威力,这不就 ...

大神,国外用这个原理灭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国外用这个原理灭老鼠。

他说将一炮通改为气枪。

你说的是将一炮通对准老鼠洞,让超高压气体将老鼠杀死。

网友H:
我见过有小孩用一种玩具枪打苍蝇,砰的一声,凭感觉是有点压力的,我亲眼见过打中了一个两米外的苍蝇

网友:
最简单的玩具是。两片光滑的鹅卵石。中间倒一点火药上去。一脚猛踩下去加一点点向前的错开的力,那惊天动地的声响。没有危险性。

网友:
前阵子也买了个打河里的罗非鱼(附近有工厂污染,没人会抓来吃)。泥丸有现成的卖,但打不准。后来再买了小钢珠多练习就准很多了,偶尔能打中鱼。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个当兵退伍老人讲过一个事,小孩子玩这个,打伤另一家孩子的眼睛,最后升级到大人之间的斗殴。所以这种有 ...

看标题,我就想说了,看到别的调皮不懂事的小孩玩木仓/弹弓, 我会站我小孩面前挡住,万一打到我小孩,我会用尽全力一巴掌打玩木仓小孩脸上,后面的事,后面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抓过老鼠,身上绑棉花浇油点着后再放跑,现在想想还是比较残忍。 ...

万一着火的老鼠窜到家里,估计你爸会更残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标题,我就想说了,看到别的调皮不懂事的小孩玩木仓/弹弓, 我会站我小孩面前挡住,万一打到我小孩,我 ...

你处理的方法可能后果很严重。

你打了小孩,对方大人可能跟你拼命。一时气头上就可能出人命了。

正确的方法是:抢过小孩手上的弹弓,让你的小孩同样的力度打回他同样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见过有小孩用一种玩具枪打苍蝇,砰的一声,凭感觉是有点压力的,我亲眼见过打中了一个两米外的苍蝇 ...

苍蝇会死吗?

打蚊子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玩的还有种更危险的。哪时电视里面,经常放武侠片,飞标经常看到。自制一种飞标,
用笔杆粗的树枝, ...

这种我小时候也玩过,真有一个同学被扎到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苍蝇会死吗?

打蚊子也可以啊。

用弹弓打苍蝇,别用弹丸,用沙子,杀伤力和覆盖率非常高,尤其是一群聚餐的苍蝇。。。。。。

网友:
我从PDD上买了这种,扁平皮筋的,力度可以,还带激光点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当兵退伍老人讲过一个事,小孩子玩这个,打伤另一家孩子的眼睛,最后升级到大人之间的斗殴。所以这种有 ...

我们小时候常用这种事。
我小时就不小心用弓箭误伤了同村小伙伴,导致两家大人吵架,弄得沸沸扬扬。实在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玩的还有种更危险的。哪时电视里面,经常放武侠片,飞标经常看到。自制一种飞标,
用笔杆粗的树枝, ...

是的,我们那时候使用雨伞骨的那个扁钢磨制的飞镖头,用鸡毛做的尾巴。确实太危险了。农村都是一大群孩子在稻场上玩。

网友:
弹弓确实算很温和的了。
小时还有一种更温和的射击玩具。一根窄竹片削成Y字形,Y的下面比较长,削尖,用于后面插弹丸用(苦栗子);一支宽竹片中间钻孔,头割槽穿橡皮筋。Y字形竹针穿过宽的那个竹片中间的孔,Y字叉套上橡皮筋。       玩的时候,就是针尖插苦栗子,拉开后面Y字针,释放,苦栗子射出去,威力不算大。

网友J:
楼上哪里人。我小时候也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国外用这个原理灭老鼠。

不是,国外的是灌煤气再点火。我说的其实是和压气式气木仓很接近的东西,里面有个关键部件叫恒压阀,就是可以快速释放高压气体,改装了应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哪里人。我小时候也玩过

鄂东南。  子弹是一种树(音:苦栗子)的果子,像葡萄串儿一样,不能吃。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上哪里人。我小时候也玩过

小孩最常玩的,还有一种用铁丝扭成的橡皮筋枪,子弹是纸折的,威力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孩最常玩的,还有一种用铁丝扭成的橡皮筋枪,子弹是纸折的,威力也不大。 ...

不过我们小时候折的子弹比图上这个子弹硬,类似于羊角螺母那样,打到应该比这个痛一些。

网友L: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两个,一个是火柴仓,自行车链条加辐条帽做成的,有次给前面加了个字单壳又弄了喷雾器上的一段铁管套在里面。把二踢脚里扒出来的火药灌进去。然后一仓铁管直接炸飞了,后面就不敢这么玩了。另一个就没危险了,圆珠笔芯把圆珠弄掉后面套上气门芯,用眼药瓶把水压进去,气门芯鼓的跟香肠一样。然后拿着互相呲水玩,有记忆是因为有个伙计把气门芯藏在棉袄里,然后气门芯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两个,一个是火柴仓,自行车链条加辐条帽做成的,有次给前面加了个字单壳又弄了喷雾器上的 ...

你们好多使用自行车链条加辐条帽做火柴枪。
我们小时候使用拆开的门活页加辐条帽做火药枪,火药有的使用火柴,有的是用鞭炮拆火药,那种银灰色的鞭炮火药比较威猛。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们好多使用自行车链条加辐条帽做火柴枪。
我们小时候使用拆开的门活页加辐条帽做火药枪,火药有的使用 ...

黑色的我们叫火药,银色的是炸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好多使用自行车链条加辐条帽做火柴枪。
我们小时候使用拆开的门活页加辐条帽做火药枪,火药有的使用 ...

我也做过。就是听声音的,没有发射功能,也没有杀伤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做过。就是听声音的,没有发射功能,也没有杀伤力。

对的,主要听声音的,能飞出一些沙土(前端顶到土地上,让泥土塞住,防止放火药时漏出来)。
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活页磨掉轴,用螺丝固定,挤入辐条帽,撞针用的是窗户的风钩磨的。动力橡皮筋,用的自行车或者板车内胎切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的,主要听声音的,能飞出一些沙土(前端顶到土地上,让泥土塞住,防止放火药时漏出来)。
我们当时是 ...

我们更简单,使用单车辐条和一个凸起的部件,撞击到地上,发出爆炸声音。

网友M:
玩这种玩具的,一般都是70后的人了。唉,岁月不饶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苍蝇会死吗?

打蚊子也可以啊。

很久以前,在BB GUN里面加细盐巴,苍蝇的翅膀会被轻松打残,小概率脑袋会被削掉,蚊子3米内会被削成碎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玩这种玩具的,一般都是70后的人了。唉,岁月不饶人啊。

哈哈,八零后也玩。时间过的真快,世界变化也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小时候脸就被这个划伤过一道大口子

网友(2023-10-05):
引用 楼主: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弹弓已经算很温和的了。

我们还会在玻璃管里面填充火药,然后加热让其爆炸!

想起小时候 用坚固的玻璃瓶 装炸药去炸鱼 用一个手电筒的小灯泡 小心的使玻璃罩和发光钨丝的底部分离 装上电线,灯还能亮 然后玻璃罩放上火药,埋在装满炸药的玻璃瓶中,瓶口封上蜡,投入水库中,在岸边用电池接上引出的电线 引爆。

网友:
小时候为了做飞镖,把铁钉放铁轨上,等火车开过,就成型了。火车来的时候趴铁路边上的斜坡,头部不敢抬。
后来过年的时候,把一排鞭炮放铁轨上,很过瘾。长大之后知道了火车如果听到巨响,会停下来,想想都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