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水的情况,大家有过维修成功案例么,欢迎分享

楼主(2022-05-18):
海康的球机主板进水了,
还可以看到画面,但是云台动不了了,
不废话,上图
大家说下这主板的维修思路吧,谢谢

网友A:
bilibili搜索"笔记本维修厮"
很多笔记本电脑进水腐蚀的维修案例

网友:
这个找专业做维修的吧,说实话电工设计电路可以,但是维修这块儿真不如那些专业修手机修电脑的,我看网上有的电路腐蚀的都不成样子了,IC焊盘都断了一片了,人家还能一堆飞线给你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libili搜索"笔记本维修厮"
很多笔记本电脑进水腐蚀的维修案例

插电开机,翻车跑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开机,翻车跑路

换掉绿波电龙故障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电开机,翻车跑路

有美的滤芯?

网友:
腐蚀很严重啊,下面那颗芯片可能挂了

网友:
还好我有一块料板
刷BIOS,干EC,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美的滤芯?

有,看签名

网友D:
先清洗锈迹,断线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清洗锈迹,断线飞线

锈迹怎么洗比较不伤芯片和焊盘呢,有人说wd40,还是有点不敢用

网友:
芯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焊上去,电子论坛大神这些东西搞不了让其他人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锈迹怎么洗比较不伤芯片和焊盘呢,有人说wd40,还是有点不敢用  ...

酒精+洗板水,然后把有锈迹地方的元件都拆下来,都量量,没问题的就直接焊回去

网友E:
云台嘛,电机嘛,驱动嘛,电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嘛,电机嘛,驱动嘛,电源嘛

你修复过这样的板子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bilibili搜索"笔记本维修厮"
很多笔记本电脑进水腐蚀的维修案例

直言 只会三板斧  但多数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可以邮寄给那个“维修小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言 只会三板斧  但多数都能修好

三板斧也很厉害了,毕竟手工也是门技术。能把英特尔平台所有信号说清楚的也不可能是普通维修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