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3S全桥控制TEC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05-18):
使用两片IR2113S驱动4个MOS管给TEC加热制冷,开启控制就烧了地线,大家给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烧地线?哪个位置烧掉?你这个电路,在MOS开启的瞬间,流过TEC的瞬间电流会很 大

网友B:
你这电路乱搞,不按官方要求,高端驱动供电电荷泵二极管都没有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应用于半桥驱动的,每个芯片驱动半边桥,而且是应用于高频电源电路,你这个驱动半导体制冷片不适合的,用两个继电器就行,或者用两片p+N封装的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应用于半桥驱动的,每个芯片驱动半边桥,而且是应用于高频电源电路,你这个驱动半导体制冷片不适 ...

估计是学生娃娃,看她的电路图,想是要用PWM控制制冷片电流。确实用半桥不合适,一个N MOSFET 在低侧控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学生娃娃,看她的电路图,想是要用PWM控制制冷片电流。确实用半桥不合适,一个N MOSFET 在低侧控制 ...

使用PID控温,有加热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乱搞,不按官方要求,高端驱动供电电荷泵二极管都没有

图画错了,电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地线?哪个位置烧掉?你这个电路,在MOS开启的瞬间,流过TEC的瞬间电流会很 大 ...

MOS管到地的线,可能地线过细了,我再加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应用于半桥驱动的,每个芯片驱动半边桥,而且是应用于高频电源电路,你这个驱动半导体制冷片不适 ...

为社么不合适呢,适用高频的话,低频会有什么影响呢?两个半桥组成全桥控制MOS进行PID控温,双向控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社么不合适呢,适用高频的话,低频会有什么影响呢?两个半桥组成全桥控制MOS进行PID控温,双向控温。 ...

这个只能输出几十赫兹到几十千赫兹脉冲电平,不能输出连续直流电平,你的应用场合非要用驱动芯片你找个带驱动光耦也行比如p155,但是驱动上管要么用辅助电源,要么用Pmos管,这个你是绕不开的

网友B:
NCE30D2519,这种N+P的mos管两片做一个H桥驱动,直接带12V10安以内的半导体制冷器就能解决问题了,驱动也简单,用单片机两个输出端口,一个管加热 一个管制冷,可以做持续输出直流电流。而你上面的ir2110电路不能输出持续直流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PID控温,有加热和制冷

电流方向用双刀双执继电器来吧,电流的PWM就用一个MOSFET来控制,这样容易实现,不用考虑高侧驱动,占空比可以做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输出几十赫兹到几十千赫兹脉冲电平,不能输出连续直流电平,你的应用场合非要用驱动芯片你找个带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方向用双刀双执继电器来吧,电流的PWM就用一个MOSFET来控制,这样容易实现,不用考虑高侧驱动,占空 ...

电路是轻量级的,不考虑用继电器了,重新选了一个半桥芯片LT1336

网友D(2024-05-06):
引用 网友B:
NCE30D2519,这种N+P的mos管两片做一个H桥驱动,直接带12V10安以内的半导体制冷器就能解决问题了,驱动也简 ...

你好,请问一下,你说的这种方案可以用PWM调节电压吗

网友:
TEC需要稳定直流才能高效。。高频PWM效果很差,输出需要整流滤波比较好。

网友:
我看ti的方案了都是模拟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你说的这种方案可以用PWM调节电压吗

没问题 上管与下管交叉同时驱动,AB两路,一路管加热,一路管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