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替代XL1509-5.0的电源芯片(DC-DC上电时输出尖峰电压)

楼主(2022-05-19):
我用了8年的芯龙的XL1509-5.0电源芯片,这个电源芯片感觉不错,价格便宜,耐压40V,大部分场合都非常好用。

但是今年出了点意外,有个外围芯片WS1830停产,升级了,后缀多了个S变成WS1830S,但是用了后我发现这个升级的芯片非常容易烧掉,有时一下就烧掉了,其他都没有烧,5V的cpu都没有烧,就烧升级的芯片WS1830S,以前的旧芯片WS1830就不会烧,后面厂家建议我给XL1509-5.0串个10欧电阻,阻止电压过冲。。。

然后我有仔细测试了XL1509-5.0,上电瞬间确实可能产生过冲,产生强脉冲。。。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只买说明升级的后的芯片太脆弱了,厂家说是换了封装测试,我觉得是换了厂家流片,然而新厂家稳定性一般。

我也找了XL1509-5.0的过冲资料:
      参考链接:
https://blog.csdn.net/qq_33403713/article/details/105862078
http://www.jinrui-tech.com/NewsDetail?NewsID=1541
https://www.sekorm.com/doc/2157097.html

就算我串了个10欧电阻,电路板空载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过冲,测试如下:
串10R电阻  开150ms关50ms :
启动:5V稳定,时而过冲 6.64V,7.04V,7.36V,7.44V。
超过7V其实有点危险。

也许串个15欧电阻会好点,但是如果板子功率大点,1206的15欧发热怕比较严重。。。

所以想找个替代XL1509-5.0的电源芯片,外围简单固定输出5V,价格合适

网友:
1509是我用过最难用的 DCDC了,没有之一, 从来没有一颗DCDC 能让我多个产品暴雷

后面用别家国产的进口的 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哈哈 XL 的东西开始好用,耐搞,后面就会搞事情。你这还给你加了个S,让你知道换代了,很不错了。之前那骚操作更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XL 的东西开始好用,耐搞,后面就会搞事情。你这还给你加了个S,让你知道换代了,很不错了。之前那骚 ...

加个S的不是电源芯片,是外围的芯片,RFID射频芯片

网友B:
LZ的说明我都没看明白,到底是1509升级加了个S 还是其他器件?

网友:
哈哈,我也烧过,调试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冒烟了,我的可能是电机在停机的时候 产生反电动势,让输入电压变高了,我现在不用xl1509了,换成 隔离的dc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说明我都没看明白,到底是1509升级加了个S 还是其他器件?

XL1509没有升级,升级的是外围芯片ws1830s

网友B:
引用 楼主:
XL1509没有升级,升级的是外围芯片ws1830s

1509我也一直用。

很多dcdc都有这个过冲问题,也有加 稳压管来解决的。

网友C:
说明这个外围芯片ws1830s 变得很差了

网友D:
有相同的经历,之前XL1509后面负载大的时候基本没事,反而负载小的时候后面的元器件容易烧掉。后来小负载的换成小封装的BL9342反倒是没问题了 。

网友E:
一直在用XL1509,觉得还好吧。
楼主用什么输入输出电容?输出电流多少?用多大的电感?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他的爸爸,TD1509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他的爸爸,TD1509

好的,我下次测试一下,TD1509 比芯龙的贵1元左右,嘉立创是推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XL1509,觉得还好吧。
楼主用什么输入输出电容?输出电流多少?用多大的电感? ...

我也用了好多年。  输入电容是 47uF/50V,输出电容220uF/16V,电感68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这个外围芯片ws1830s 变得很差了

确实如此,WS1830S 比 老版的WS1830脆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9我也一直用。

很多dcdc都有这个过冲问题,也有加 稳压管来解决的。

我加过稳压管 TVS管,还是不能解决,反而输入串10R电阻过冲会变小点,但是还是会有过冲到 6.x V的,下次串15R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了好多年。  输入电容是 47uF/50V,输出电容220uF/16V,电感68uH

电容跟我用的一模一样,电感我用的100uH.XL1509过充的问题我知道,有时也会有些客户退回来的不良品是单片机坏了,但数量少,所以我还真没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

网友:
ON/OFF脚在用吗?
试试输入电源稳定后再把它拉低

网友:
我刚准备量产,关注

网友:
今年产品刚换成XL1509-5.0, 赶快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相同的经历,之前XL1509后面负载大的时候基本没事,反而负载小的时候后面的元器件容易烧掉。后来小负载的 ...

我也是  后面挂的轻载 就放个单片机 数码管   时不时给你烧几片

网友:
XL1509-5我以前也有过,过冲烧了后面的单片机,后面是改电路在后面加的5.1V的稳压管。

网友:
一直在用XL2576,没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G:
1509好像就出现过一台做电实验坏的,别的倒没出现过,我1509输出都接5V的TVS

网友H:
为什么输出加TVS就不行了,吸收不了吗?看周立功的板子,DCDC输出都是要TVS的,用MPS的芯片,没加TVS也烧过后面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输出加TVS就不行了,吸收不了吗?看周立功的板子,DCDC输出都是要TVS的,用MPS的芯片,没加TVS也烧过 ...

mps哪个型号,也这么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09好像就出现过一台做电实验坏的,别的倒没出现过,我1509输出都接5V的TVS

你加什么型号的 TVS,我加过稳压管,TVS都不行,用的TVS有: 美台 DESD5V0U1BA,安世 PESD5V0S1BA,MDD GBLC05C,美台 SMAJ5.0A-13-F,都无法吸收这个尖峰。。。

你用什么型号的TVS,介绍一下,我测试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输出加TVS就不行了,吸收不了吗?看周立功的板子,DCDC输出都是要TVS的,用MPS的芯片,没加TVS也烧过 ...

你加什么型号的 TVS,我加过稳压管,TVS都不行,用的TVS有: 美台 DESD5V0U1BA,安世 PESD5V0S1BA,MDD GBLC05C,美台 SMAJ5.0A-13-F,都无法吸收这个尖峰。。。

你用什么型号的TVS,介绍一下,我测试一下先

网友:
确实,有客户用矽力杰的dcdc,输出有过冲导致烧下级dcdc,排查了很久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加什么型号的 TVS,我加过稳压管,TVS都不行,用的TVS有: 美台 DESD5V0U1BA,安世 PESD5V0S1BA,MDD G ...

没关注过品牌,加的就是SMBJ5.0A,但是也用了好几年了,没出现过啥问题,所以没关注过是否有上电尖峰的现象。按理1509这个也是烂大街的片子,不至于出太多问题吧?有空了我测下看看是否有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关注过品牌,加的就是SMBJ5.0A,但是也用了好几年了,没出现过啥问题,所以没关注过是否有上电尖峰的现 ...

你用可调电源,直接接SMBJ5.0CA,你看下到5v时的电流。估计你的设备对功耗要求不高。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XL1509-5.0,刚专门示波器看了下,输入自恢复保险丝+防反二极管+330uF电容,输出330uF电容。12V输入基本上没过冲,左边是输入12V的波形,右边是24V波形,输入24V会高一些,5.5V左右,还能接受。

刚又试了输出150uF,47uF两个容值,输出150uF效果最好,过冲5.5V以内,输出波形也更光滑些。
编辑原因:增加最后150uF和47uF两个容值的实验结果。

网友:
这个是DCDC电源的软启动问题吧,比较老的芯片没有软启动。

网友:
xl1509-12 是不是也有这问题,我-12后面直接接的是1117-3.3 有时这1117就烧掉了,然后单片机也挂了 ,我一直没明白,怎么就烧了,,1117可以到18V啊 。。找不到原因,在中间加了一级7805。

网友I(2022-08-24):
lz 目前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目前解决了吗??

串10-15欧电阻可以降低尖峰,换TD1509更加可靠

网友J:
踩过XL1509的雷以后,全部用TPS5430替代了,不敢玩了

网友(2023-01-21):
引用 网友J:
踩过XL1509的雷以后,全部用TPS5430替代了,不敢玩了

我的个神,相信你了,我也不玩了

网友K(2023-11-16):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次测试一下,TD1509 比芯龙的贵1元左右,嘉立创是推荐库

有没有试试TD1509效果如何?

网友L:
为啥这些厂家不直接做个缓启动的功能,让客户自行根据实际应用加电容调整缓启动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试试TD1509效果如何?

效果好,暂时没有见到烧坏的,贵几毛,但是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好,暂时没有见到烧坏的,贵几毛,但是省心

谢谢,放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啥这些厂家不直接做个缓启动的功能,让客户自行根据实际应用加电容调整缓启动时间呢 ...

可能是这些芯片出来的太早,软启动并不常见

网友M:
我用的是XL1509-5.0+AMS1117-3.3这样输出的,用了几千片,没有出现过烧毁单片机的现象。单片机的前端我尽量不用DC-DC,能用LDO就用LDO,实在没辙才会考虑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是XL1509-5.0+AMS1117-3.3这样输出的,用了几千片,没有出现过烧毁单片机的现象。单片机的前端我尽量 ...

XL2576  没出过问题  但是 XL1509 用过的产品 全都暴雷   这颗我是不敢用了

网友N(2024-03-20):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试试TD1509效果如何?

试过几千,还OK,现在想用XL2596或者TD1501不知道怎样?

网友:
那我买到假货了,居然没有冒烟的。NND,用了这么久居然是假货!!!
用法心得:布线必须按照原理图,一丝不苟。地线 一点要专业的布!!!
我一个同事就是干冒烟的,就纳闷啊,说电路图从我这里搞过去的,就是改变了布局就各种干扰,冒烟的。
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往事如烟!!!!!!!!!!!!!!!!!!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试过几千,还OK,现在想用XL2596或者TD1501不知道怎样?

谢谢(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