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D卡擦除不掉会可能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5-19):
手上有个三星的TF卡16G ,SD卡擦除命令CMD38都擦除不了,程序没有问题 ,其它卡 都可以的 。
这个卡就很奇怪  ,用磁盘格式化也不行 ,里面的东西一直有 ,可以读 ,不能写 。
擦除SD卡的CMD38命令返回是成功的 ,说明 与SD卡控制器之间的通信,SD卡的控制器都是好的,
擦除不了存储区,感觉是SD卡的控制器的写功能到存储区这段有问题了,大家能有什么办法格式化吗

网友A:
没办法的,扔了吧,就算所谓的终身保修也要自己付来回运费,买个新的都不要那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扔了吧,就算所谓的终身保修也要自己付来回运费,买个新的都不要那个钱…… ...

主要是好奇为什么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好奇为什么这样

卡控制器有个内部文件系统用于坏块和写平衡管理的,非正常断电有时候会搞坏这个区域,现象就是能读不能写,估计只有原厂内部的低格工具能够处理。

网友:
可能是主控发现有什么问题然后锁住了,也许是这样的设计,我有个金士顿的也是这样,只能读不能写,好像能放新文件能删内容,但是重新插卡发现内容没有变化,就像网吧的电脑随便搞,重启后没有变化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控制器有个内部文件系统用于坏块和写平衡管理的,非正常断电有时候会搞坏这个区域,现象就是能读不能写 ...

就是说它误以为写寿命已经达到了,或者数据异常无法判断了,就不再继续写了?

网友:
以前的金士顿U盘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读不能写,我手上就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扔了吧,就算所谓的终身保修也要自己付来回运费,买个新的都不要那个钱…… ...

如果是京东自营,可以免费终身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京东自营,可以免费终身换!

还得有个PLUS吧?不然要运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有个PLUS吧?不然要运费的呀。

好像是,我是PLU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卡,各种尝试,低格什么的都没有用,最后用黑霉手机格一下就行了。。。。原理不懂。反正就是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