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的风扇怎么样?准备入手一台。

楼主(2022-05-19):
直流变频的,可APP控制,或者有小爱音箱可语音控制。1代269,2代是319,哪个好呢?区别是2代是双层页扇,介绍说吹风比较细腻。

网友A:
买过四个左右。
能用,三相无感方案,
启动可能反转抖动一下。
噪音的话,看风速,微风的话基本上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四个左右。
能用,三相无感方案,
启动可能反转抖动一下。

我买主要是为了睡觉时候吹,感觉2代好像风比较细腻,比较舒服,噪音2代比1代略大。但销量不如1代。

网友B:
测试过一台,白天用的时候感觉不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一台,白天用的时候感觉不够给力

这我倒不太在意,只要晚上吹身上不难受,能让我睡的舒服就行

网友C:
这广告,就想知道风扇怎么比空调还舒适???。。。。  那买空调的全是傻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广告,就想知道风扇怎么比空调还舒适???。。。。  那买空调的全是傻子了? ...

得分情况,现在天气不太热,晚上吹风扇舒服,空调能不用就不用吧,那玩意只能让身体越来越寒。

网友:
这不是巴慕达么

网友D:
按键在哪儿,开个风扇要去操作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倒不太在意,只要晚上吹身上不难受,能让我睡的舒服就行

晚上吹身上不难受的,只能买西哲了,我试过艾美特,美的,几个型号都不行,最好下血本试了西哲,竟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怪。

反正很贵,不舒服也感觉舒服,哈哈。

网友E:
电扇设计越来越节省了,很多电扇调节送风上下角度的都取消了,看这个小米好像也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键在哪儿,开个风扇要去操作手机???

好像是没有按键 ,吹个风扇还要掏手机,好麻烦啊

网友:
有功夫折腾变频风扇,搞个变频空调不香么……
买个自耦变压器,异步电机也能无级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没有按键 ,吹个风扇还要掏手机,好麻烦啊

有按键,在扇叶后面电机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扇设计越来越节省了,很多电扇调节送风上下角度的都取消了,看这个小米好像也是这样。 ...

上下角度可以手动调整。

网友:
有没有睡眠模式,开始睡觉是比较热的  定着吹1小时后自动摇头

网友:
600多买的,用网易智造快6年了, 8档直流风扇 很好用,非常难得的好产品,电机是日本进口的。

网友G:
有没有睡眠模式,开始睡觉是比较热的  定着吹1小时后自动摇头

没人遇到这个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睡眠模式,开始睡觉是比较热的  定着吹1小时后自动摇头

没人遇到这个情况吗?   ...

1小时后摇头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小时后摇头好像没有

每年夏天都想买个这样的。一直没见有,难道要自己diy嘛。 刚睡觉是比较热的 这个时候需要对着吹,睡着了 就得摇头,要不一个晚上对着吹就感冒。

网友H:
我家都是普通风扇+电容变微风档,实在想象不出来风扇能玩出什么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都是普通风扇+电容变微风档,实在想象不出来风扇能玩出什么花来!

这个需要添加什么设备?电容变微风档?

网友I:
直流变频的,加电容方法不行的。

楼主:
硬件知识比较差,有时间实验一下 。上淘宝不知道有没有卖现成的改造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流变频的,加电容方法不行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直流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