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任务栏相同程序如何拖拽排序

楼主(2022-05-19):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现在是相同的软件拖拽的时候会一起动,能不能单独拖动一个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任务栏配置选项有个是否合并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没说明白,,我想要的是分开不是合并,例如两个浏览器窗口可以单独拖动,一个在最左边,另一个在最右边,我已经设置为从不合并了,但是拖动的时候,两个浏览器窗口会一起动,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可以单独拖动

网友:
7+ Taskbar Tweaker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