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屏幕小一点的、轻薄笔记本都不带网口了吗?

楼主(2022-05-19):
rt

楼主:
想买一台轻薄带网口的笔记本,有啥好推荐的?

网友A:
买个USB转RJ45的线不香嘛,反正一年也用不上几次。

网友:
笔记本...  几乎都没有网口了, 没必要啊, 能用几次?  倒是配4G 模块的越来越多了, 好多办公笔记本都有4G 模块了。

网友B:
有些薄的放不下网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一台轻薄带网口的笔记本,有啥好推荐的?

thinkbook 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薄的放不下网口吧。

还是成本考虑,总有奇妙的解决方案

https://linustechtips.com/topic/870771-origami-ethernet-port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成本考虑,总有奇妙的解决方案

主要是用的少,一年用不了三两次。

楼主:
现在很多,连USB口都没有。工控调试会需要用网口

网友:
笔记本直接走WIFI不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成本考虑,总有奇妙的解决方案

找到了,这是 富士通 LIFEBOOK U93xx 系列
https://www.fujitsu-mall.cn/goods.php?id=81
https://www.fujitsu-mall.cn/goods.php?id=86

我选择9.9买个USB网卡

网友D:
我有个这个本子,7寸
刷B站、写文档还行
电池质量很垃圾,电芯失衡特别严重,准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成本考虑,总有奇妙的解决方案

感觉这口子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尺寸啊……

网友:
惠普战66,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连USB口都没有。工控调试会需要用网口

usb口,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是type c的。

网友E:
如果只是出差调试用 可以考虑 一号本 和GPD 这样的小众品牌,里面有工程师专用版  带网口    笔记本7寸左右

就是价格有点不太便宜   非常小众

我自己整了一台   专门出差用的,性能还不差 ,就是散热 还有小BUG 经常碰到, 比方说  待机恢复后 有高铝 USB失效,需要重启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这个本子,7寸
刷B站、写文档还行
电池质量很垃圾,电芯失衡特别严重,准备换了

居然带DB9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带DB9

是啊,搞个调试啥的很方便

电池、2.4G和蓝牙这三个硬伤要是解决了,我对这个还是挺满意的

楼主:
”雷电端口”啥意思,可以当USB口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雷电端口”啥意思,可以当USB口用吗?

就是自带防雷功能,不用担心雷暴雨天气把电脑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自带防雷功能,不用担心雷暴雨天气把电脑劈坏

不是吧?搜了一下,感觉目前“雷电端口”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出差调试用 可以考虑 一号本 和GPD 这样的小众品牌,里面有工程师专用版  带网口    笔记本7寸左右 ...

这种还是算了,搞不好莫名折腾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搜了一下,感觉目前“雷电端口”很鸡肋

雷电接口,支持第二屏幕(需支持USB-C),4K,60Hz

网友:
松下的二手rz 系列。七百块钱不到。好用刭不敢相信。调试足够用触摸翻转屏。

网友:
统统USB转接好了,RJ45/RS232/RS485也就这几个现场能用到。

网友:
xs,你去看dell的xps9510,整机就俩雷劈4+一个typec,只会越来越精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买个USB转RJ45的线不香嘛,反正一年也用不上几次。

usb转的能与自带的物理网卡比。usb不是实时的,而且usb属于不可靠接口,工业现场命令禁止usb,太容易被干扰掉线了。

网友I:
thinkpad T14, 质量好,接口齐全,非常好的生产力工具,除了贵点,没其他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thinkpad T14, 质量好,接口齐全,非常好的生产力工具,除了贵点,没其他毛病。 ...

确实要可靠还得是物理网口,用usb转的随时被干扰掉线而且不能自己恢复。usb没实时性,延时要求高的也不能用。虽然速度也快但是只能家庭场合。usb这类渣渣不可靠接头什么时候能被网卡接口取代就好,特别是usb3.0与wifi会互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转的能与自带的物理网卡比。usb不是实时的,而且usb属于不可靠接口,工业现场命令禁止usb,太容易被干 ...

笔记本你放工业现场用? 哪个不是临时调试用一下网口。

网友:
用这个不清楚,但我手上的轻薄本是带网口的,只不过是一个小盖子,插上网线还会把笔记本顶起来点。

网友J:
Thinkpad T14不错,兼顾接口和性能。
虽然用USB转RJ45是种方案,但自带RJ45岂不更好。
不用转接器,可以避免转换器携带、插接、松动的烦恼。
若干年后带上RJ45,DB9,VGA,DVD接口的本,算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电子古董”。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J:
Thinkpad T14不错,兼顾接口和性能。
虽然用USB转RJ45是种方案,但自带RJ45岂不更好。
不用转接器,可以避 ...

usb转rj45在速度方面还是很快的,普通办公还是可以的。
我说说我所了解的缺点吧:
1*物理上usb接头没有锁扣有受外力脱落风险。
2*usb3.0容易因为接触不良识别为2.0,所以大家干usb3.0都是快速干到底。
3*干扰或者被干扰,比如wifi,蓝牙,2.4无线鼠标。
4*usb不是实时通讯,玩游戏或者实时传输不合适。
5*usb非对等接口
6*usb掉线不会自动重连恢复
7*usb转 rj45常常有usb3.0与 hdmi带宽共享,usbhub芯片转出的rj45不要奢望千兆,会受其它端口影响速度,目前usbhub基本都是共享各个接口带宽会相互影响。所以我买的转千兆rj45的都是专用,不转其它接口。只为了百兆rj45升级用。
8*rj45插座基本永不磨损,typec usb用多了动一下就接触不好。
9*usb供电能力有限,所以转rj45往往电力稳定受挑战,比如usb硬盘。

抗干扰能力在工业现场要不就是没事,有事就咂笔记本冲动。干扰重时候485都抽风。1000a强电流脉动电缆旁边240铜铠甲电缆产生的磁场都让电缆跳动。很多设备办公室没事,去工业现场就抽风。
所以对网络没啥要求的用转的没事,对可靠性还有速度实时抗干扰有要求的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