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 PlatformIO环境搭建简要流程

楼主(2022-05-20):
开发一款单片机,有时最难搞的就是编译环境的搭建,例如esp系列芯片。通过几天的操作,通过几种开发环境的搭建、初步应用与对比,觉得esp开发使用VScode – PlatformIO(Arduino框架)来开发比较爽。理由有以下三点:
1、使用Arduino框架入门ESP比较没有难度。
2、使用PlatformIO可以解决Arduino IDE没有函数跳转功能的问题。
3、使用VScode,界面清晰,且有输入提示功能,方便代码书写。
下面就简要地叙述一下ESP32的VScode – PlatformIO环境搭建流程:
1、安装VSCode。
2、安装Python,并检查环境变量中是否已经添加Python和pip的路径。
参考路径: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7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7\Scripts
检查方法:打开CMD,分别输入命令行python或pip。
3、运行VSCode,点击PlatformIO,点击左下角的“小屋”,在 PioHome 页面中选择 platforms 中找到 Espressif 32 并安装,这里需要的时间超长!
4、新建工程、选择开发板,可以输入关键字如:ESP32-C3),设置工程存放位置(建议取消存放到默认路径)。

网友:
流程太简单了,必须要图文并茂,排版精美才行。

网友:
python 可以直接在vscode 里面安装的。

网友:
前题的前题:

要先翻好强,不然会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说实话,考虑设计的自由度以后的扩展,还是VScode + IDF最好,多看看网上的一些例子,有点经验的半天到一天就可以配好开发环境了。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配置环境时VScode 下载的那些东西,能自己指定路径吗?

网友:
3、运行VSCode,点击PlatformIO,点击左下角的“小屋”,在 PioHome 页面中选择 platforms 中找到 Espressif 32 并安装,这里需要的时间超长!

我尝试过,3天没关电脑都安装不完或者出错

网友B:
作为新手的我 中文版找不到PlatformIO及你说的小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新手的我 中文版找不到PlatformIO及你说的小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配置环境时VScode 下载的那些东西,能自己指定路径吗?

我也是刚入门,另设扩展包保存路径,这个没有试过。你可以参考这试试,https://blog.csdn.net/Jomesm/article/details/121063063。因为我的电脑C:\Users\Administrator\.vscode\extensions文件夹下已经下载了扩展板包,所以不想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入门,另设扩展包保存路径,这个没有试过。你可以参考这试试,https://blog.csdn.net/Jomesm/art ...

多谢,正是想要的,我试一试

网友:
感谢有图有真相 可能习惯叫安装插件

网友C:
需要的时间超长,占用硬盘超多,经常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时间超长,占用硬盘超多,经常下载失败。

是的,即使网络通畅,安装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