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2-05-20):
国产芯片GD32F450芯片装在板子上测量短路,拆下来量芯片电源和地引脚短路确定芯片问题,放一两天测量芯片又没有短路了。

网友:
储电?MCU不应该啊

网友:
厂商偷偷上门给你换了片好的

有没有用酸性助焊剂

网友:
量芯片电源和地引脚的电阻值

网友:
标题警告系列

网友:
静电打坏后有这种现象。特别是HK的

网友:
改下标题吧

网友:
这不明显是latch-up吗?主要是静电。说明这个厂家芯片IO设计不够坚如磐石(不意外

网友:
GD这颗144脚的我用了不少,先排查自己的万用表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