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市场太火了,已认证的产品电路我再升级一下

楼主(2022-05-20):
最近核酸市场太火了,我司已拿到CFDA认证的仪器,每月出货接近50台。
之前没太重视这个产品,是疫情前做的设计,应付认证的水准,现在需要升级一下了。
第一步把通讯改成光耦隔离,bps<=256000,已测试验证OK。 隔离端处理的信号是RS232电平的 用二极管反接保护一下。
第二步打算把荧光部分的激光关断速度提高20倍,达到精确控制延时。电路板投出去了,还没验证
第三步把ADC从现在的18bit升级到24bit或32bit。24bit的AD已经验证成功,发现个问题 基准芯片需要高精度 低温漂的,正在做基准选型。
显示部分打算放弃全志A33的安卓系统,改成SWM341

楼主:
R1用680  R2用390  波特率在256000传输非常稳。
R1太小的话,担心MAX232的发送引脚电流带不动,If控制在5-6mA,没敢搞到10mA
全部升级工作打算在6-9个月完成。
示波器图9600-115200时都相似,波形算可以

网友A:
是放弃全志A33,还是放弃安卓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放弃全志A33,还是放弃安卓系统?

A33、安卓都不打算用了,改用SWM341
LCD是1280x600的10寸屏

网友B:
swm341买的到了吗?

网友:
LZ发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m341买的到了吗?

这颗芯片还没正式上市,样片拿到了,估计6月底能回来量产芯片

网友C:
提醒老板更新下示波器,哈哈

网友D:
基准用过REF5025  挺不错,另外ADI的24位AD内部基准也不差

若若问一句,荧光检测不是靠荧光培养RNA自发光吗?  激光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老板更新下示波器,哈哈

打算先买个6位半的台表测基准芯片,求推荐型号

网友:
LZ是做PCR设备的还是做前处理设备的呀
国内的医疗器械认证搞定了么?PCR好像属于一类医疗设备,周期很长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先买个6位半的台表测基准芯片,求推荐型号

34465A 不香么

网友:
六位版台表买34465A或者是34470A,预算充足上个3458也可以的,基准LTC6655应该是小尺寸中最好的了,满足24bitADC不是问题,要求再高的话就考虑上LM399或者是ADR1399,还有一个顶级的LTZ1000,你应该用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465A 不香么

咱俩都不是vip++,推荐个vip买起的台表哈

网友F:
恭喜楼主。
我们公司生产核酸提取仪,现在也小批量出货。

网友:
数钱数到手抽筋啊

网友:
门槛高,楼主技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
我们公司生产核酸提取仪,现在也小批量出货。

核酸提取仪我们去年拿到证了,已出货150台

网友:
swm32我也想试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俩都不是vip++,推荐个vip买起的台表哈

哈哈哈 ,新的靠谱的只有这些了啊,DMM6500便宜点点。
前代产品34401A二手的2K误差只有天知道,拿来数小数点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俩都不是vip++,推荐个vip买起的台表哈

你这核酸检测项目是公司项目?那么赚钱,公司配一台高级设备不为过吧。
如果是自己的项目,更应该整一台可以天天把玩的好设备,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辛劳嘛

网友:
能科普下是啥原理吗?这些生物学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咱俩都不是vip++,推荐个vip买起的台表哈

固纬的 GDM-9061,5~6千,估计符合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A33、安卓都不打算用了,改用SWM341
LCD是1280x600的10寸屏

这类产品,升级这么大,应该要报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产品,升级这么大,应该要报备吧?

串口隔离可以做成小附件,由经销商根据情况赠送。
内部升级需要做变更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纬的 GDM-9061,5~6千,估计符合你。

固伟性价比不错,买的起。谢谢推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纬的 GDM-9061,5~6千,估计符合你。

DMM6500我前几年买的也就7k啊。
吉时利的牌子可比固纬好多了。

网友I:
隔离就用ADUM1201呗, 上M都没问题, 功耗也小.
基准用ADR421应该够了吧... 最近也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隔离就用ADUM1201呗, 上M都没问题, 功耗也小.
基准用ADR421应该够了吧... 最近也不算贵. ...

隔离是用了1201ARZ,只不过是用在了24bitADC的数据接口上了,谢谢推荐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隔离是用了1201ARZ,只不过是用在了24bitADC的数据接口上了,谢谢推荐哈

24位ADC用1201不够吧?  SPI至少得三条线, 用1401或者1402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I:
24位ADC用1201不够吧?  SPI至少得三条线, 用1401或者1402吧 @@

是的,用了两片1201。因为知道ADI交期54周,TI要涨价,提前备了。5401没有备

网友:
固纬的 GDM-9061

网友J:
引用 楼主:
核酸提取仪我们去年拿到证了,已出货150台

我也做过这玩意

技术含量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过这玩意

技术含量不高

你的ID解封了?  把洞洞幺和你搞混了,不好意思

网友:
SWM341的性能和A33 相比相差几条街啊

一个是4核 A7  一个M4?

楼主:
基准芯片焊好了,用17B测2.501V,看来需尽快买6位半台表。
安卓的性能被我利用1%都不错了,继续用全志需考虑A33升级为A64,那么搞SWM341更合适!

网友:
SWM341 能用来做工控设备么? 看了下你的链接,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
SWM341 的SDRAM访问没限制了吧?
记得以前有个型号只能16位访问,用来刷图亮屏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R1用680  R2用390  波特率在256000传输非常稳。
R1太小的话,担心MAX232的发送引脚电流带不动,If控制在5-6 ...

R2 分别用1k  2k  4.7k  10k进行测试。在输入端电流If<6mA时,我觉得让R2 <4k 工作电流更合适些。用2k

楼主:
SWM34SRET7_SWDM_LQ64-V3.SchDoc  开发板SCH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QyoVAWgI6djGLJiQrcEQ
提取码:n36w

https://pan.baidu.com/s/1ZtgjHrGecNS1TIjbRnLxLA

提取码:

网友K:
https://pan.baidu.com/s/1ZtgjHrGecNS1TIjbRnLxLA

提取码:???

楼主(2022-07-05):
引用 网友K:
https://pan.baidu.com/s/1ZtgjHrGecNS1TIjbRnLxLA

最新版资料增加SWM34SVET6型号,官网没有发布资料,请在我这里下载即可。可惜文档超15M了无法传到论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M_aC9mI3VnRgxQc32o1Sg
提取码:1234

网友:
做核酸检测设备的,发大财了。

楼主(2022-09-19):
SWM34SVET板子拿到手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准用过REF5025  挺不错,另外ADI的24位AD内部基准也不差

若若问一句,荧光检测不是靠荧光培养RNA自发光 ...

激光去激发后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