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轮流转,感觉微型直升机的热潮又要来了

楼主(2022-05-20):
        自从四轴飞行器(大疆定义为无人机)在前几年火爆一时后,现在基本没什么人来谈论了,毕竟正点原子他们把代码都开源了,也飞的不错,不算技术了。

        以前玩模型直升机的除了专业的运动员、爱好者基本都转向了四轴飞行器搞航拍,但这几天逛淘宝时居然看到有家叫金雕航模的在卖象真直升机,仔细一看不得了,完全和以前的不一样,以前的微型直升机飞起来因为重量小飞起来很贼,但现在的玩意可以做到动手就飞,放手就停的程度,几乎和大疆的小机差不多了。什么激光高度计,光流定位,微型舵机,直驱无刷主轴,飞控都是高科技啊!特别是售价高达2500元人民币,考虑到现在城市化发展迅速,可飞的地方越来越少,各种模型微型化,智能化,精巧化的趋势应该会越来越明显。

        各位高手要不要来一波开发热潮?

        看了最近的战争,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做一个标枪导弹的模型,用2个涵道风扇做动力模拟2台火箭发动机,用塑料水管做发射筒,橡皮筋弹射出去。用小舵机控制姿态,实在是那个飞行姿态太帅了,最后用opencv做目标跟踪,发射后不管。我的目的就是让国外打仗的自己装上炸药后改装后使用,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赚的钱买个房?

网友A:
你一定不知道义乌这边 玩具四轴  带摄像头 都不用100快了 ,

各种套件齐全

不建议再重头开发

网友:
看过鲨鱼鳃,不太想玩直升机了

网友B:
这东西做起来比四轴复杂多了,毕竟那桨叶的轴联动机构和四轴机械上不是一个量级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做起来比四轴复杂多了,毕竟那桨叶的轴联动机构和四轴机械上不是一个量级的难度。 ...

四轴基本就没啥机械结构可言。个人感觉固定翼可玩性高一点,各种特技。

网友C:
鲨鱼鳃 是什么?

网友:
同问,鲨鱼腮是啥

网友:
是不是直升机比四轴效率高,也就是相同电池大小,直升机的续航时间要大于四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鲨鱼鳃 是什么?

(太血腥,哈哈,坛友说删了)

被直升机劈的伤口,因形似鲨鱼鳃而得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不知道义乌这边 玩具四轴  带摄像头 都不用100快了 ,

各种套件齐全

是直升机不是四轴,我觉得直升机要比四轴续航长些吧?直驱的结构会简单一点。

网友C:
好吧 我也没兴趣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也没兴趣玩了

飞起相同的重量,四轴的浆分摊开来负荷,比单独一个直升机的浆尺寸要小点,理论上伤害没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直升机劈的伤口,因形似鲨鱼鳃而得名。。。。

你把这个图片删掉吧,太血腥了!不是你吧?而且这个应该是大型直升机,玩的人根本没有安全观念才搞成这样的。四轴失控造成的伤害比这个没什么差别。

网友:
这个比较cool!

网友:
真的太吓人了

网友:
电直和四轴比没有优势,四轴通过电机控制响应快的优势,去掉了复杂的机械结构。电直对电机控制的要求不高,电机的优势在电直上没用,电直的续航又远低于油直,电直基本上没有优点。

网友:
直升机的斜盘,变矩结构的结构复杂,对于普通人来说维护太麻烦了,不如四轴来的方便,基本全电控

网友:
我不清楚航模的具体情况,但从机械上来讲,变距浆是正解,现有的四轴不是飞行器该有的样子,没有像直升机那样成熟应用的四轴载人飞行器肯定是有技术原因的,四轴像是一个用软件解决问题的体现,软件不能在有限的硬件上无限的发展,很快就会受到限制。

也许现在四轴的电机响应比直升机变距浆快,但那是变距浆的舵机的问题,单说被控制物,电机转子转动+浆叶转动/变距浆摆动+传动元件移动,还是后者的惯量比较小。
现在很大的问题是,电机、浆叶、舵机、框架及传动元件的性能、尺寸和强度是不均衡的,可能是依靠经验确定,未经过科学的计算的,缺少计算所需参数的,或不存在最佳值的配件。所以可能在某些位置存在不足,某些位置存在浪费,某些位置存在安全问题。这不是直升机独有的问题,四轴的电机、浆叶、框架也有这种问题。我好像就没看见过浆叶有转速扭矩推力的曲线图,电机好像也几乎没有转速扭矩电流效率的曲线。这叫人怎么玩?

直升机我感觉可能在大载荷,燃油,直驱无刷主轴方面有优势,它的大直径浆叶本身就在大载荷上有效率优势(转速越高效率一定越低)这个尺寸也同时带来了燃油发动机和长续航的可能性。可能在玩以外的领域发挥很大作用。电直可能是没什么优点,但直驱无刷主轴会不会获得一个非常低的噪声表现?如果能,那应该也不错。

鲨鱼腮的安全问题,四轴也没啥区别,那电机多大功率大家都有数,要彻底避免鲨鱼腮,可能函道的那种才行吧,设计上可能要学终结者里的hunter killer了

我不否认四轴那种形式的设计,但我认为四轴也应该吸收变距浆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能力。

网友:
大神,最近XX口最火的是讯飞蛋,凑几个人就可以干了,飞控,图传,导引头,都是现成的。

网友:
用软件解决硬件问题并将机构简化到极致是未来一个世纪的主流,就像现代的民航客机已经几乎没有液压传动了,全都是传信号控制执行机构,叫Fly-by-Wire。机械传动跟控制,做情怀看看就好。

同样的商载跟续航,电动直升机的抗造性,易用性,简易维护性就没有一家能做得过定奖距多旋翼的。农业上目前也没有多少油动直升机的空间了,大都是是直接上大八轴,就算你觉得定距多旋翼续航时间不够,也可以挂一个油转电模块,要维护直接打开卡口就可以拿走,续航超过3小时完全不在话下。综合起来,拿到同样纸面性能的机器,直升机明显更难用也更难维护,不被淘汰才怪呢。

网友:
昨天的图片太吓人了,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网友:
似乎旋翼机更简单些。

网友E:
现在不是有固定翼和四轴结合的产品么?起飞降落用4轴,飞行时用固定翼。续航时间大大延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是有固定翼和四轴结合的产品么?起飞降落用4轴,飞行时用固定翼。续航时间大大延长。 ...

有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链接么

http://www.huace.cn/product/product_show/543

网友:
大佬,能帮忙入门一下电机控制吗?我搜到开源的电机库,ODrive  VESC simpleFOC,这三个有啥区别,是不是Drive 擅长做机器人关节电机,VESC擅长做电动车这类高速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