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s1230的称重电路设计分享

楼主(2022-05-21):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称重,本来想买现成的仪表,但是买来的仪表总感觉不够自由,干脆自己做一个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称重的东西

在论坛搜索“称重”后,阅读了几乎所有的帖子,最终决定使用ads1230来完成这个称重前端信号处理。

最终调试的效果不错,达到了我想要的精度。

实测100kg的传感器,称量25kg的物料(称台重30kg),精度可达1g左右,可以给客户保证的精度是5g,已经达到了设计目标。

ad值 平均值滤波后 跳动范围在4以内,应该是18位不跳动,最后2位跳动。

原理有个错误,就是rs232没有供电。

还有L1 L2 实际焊接的是电阻1k

网友A:
请问传感器用的哪一家?这种adc算专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传感器用的哪一家?这种adc算专用么?

传感器是 淘宝买的 中航电测L6E3 系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专用称重的,我是看论坛帖子里面网友推荐的,就用它了。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温漂,我试过HX712 CS1237精度倒是不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温漂,我试过HX712 CS1237精度倒是不难做到

谢谢,你说的温飘 是不是温度对精度影响很大? 这个我到没测试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搞称重

我想问一下,这个温飘 在同一天不同时刻(比如早上和下午)称重的结果会差别大吗?

还有温飘 主要影响的是传感器?还是adc芯片?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拿25KG的东西较准的?所以这个点可以达到1g?你有没有同时测一下1kg和100kg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温飘 是不是温度对精度影响很大? 这个我到没测试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搞称重

我想问一下, ...

我在北京把秤做了标校,然后发货到黑河  新疆  海南。那情况就会很复杂了

网友C:
楼上各位认真就输了, 100kg1g这是分辨率, 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10万分之一的秤, 属于特种秤, 国内没有几家能搞定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认真就输了, 100kg1g这是分辨率, 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10万分之一的秤, 属于特种秤, 国内没有几家 ...

讲的对,是分辨率,不能算精度。

目前性能能满足我的要求吧,反正我给客户承诺5g以内的误差。别人家承诺的是2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北京把秤做了标校,然后发货到黑河  新疆  海南。那情况就会很复杂了 ...

不管发到哪,到现场都要重新标定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讲的对,是分辨率,不能算精度。

目前性能能满足我的要求吧,反正我给客户承诺5g以内的误差。别人家承诺 ...

我说话比较直接, 你也是在忽悠你的客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话比较直接, 你也是在忽悠你的客户啊

不忽悠难道等我做认证再卖吗 ,我也没想过做认证

我是先把设备拿过去给他用,他觉得可以就留下来,有问题我再改改,改不好也无条件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忽悠难道等我做认证再卖吗  ,我也没想过做认证

我是先把设备拿过去给他用,他觉得可以就留下 ...

倒不是说要认证再卖
是说你承诺的5g在忽悠, 你的传感器型号的精度在3000~5000分之一, 你哪里能保证5g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