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一台自己的KMS认证服务器

楼主(2022-05-21):
这里介绍的是用VBOX虚拟机装一台自己的KMS认证服务器。
一、        所需要的软件
1.        VBOX软件
清华大学镜像站下载地址: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virtualbox/6.1.34/
2.        KMS软盘文件
https://github.com/Wind4/vlmcsd/releases
下载这个binaries.tar.gz文件,打开压缩包,有个floppy文件夹
我们只用到floppy144-2.vfd这个文件,把它解压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如果你无法下载,我帮你把这个软件文件下载好了。

二、        虚拟机设置
VBOX虚拟机……控制……新建
名称:kms
文件夹:C:\Users\badcr\VirtualBox VMs\kms
类型:Linux
版本:Linux 2.2

下一步
内存16M足矣

下一步
不添加虚拟硬盘

创建……(忽略警告)继续
选中刚才所创建的kms,设置

设定网络为桥接网络

OK……再点设置,这次选存储,删除了硬盘。

添加一个软盘

注册加入前面下载的软盘文件

三、        认证方法
运行kms虚拟机,找到此机器的IP地址,例如我这里是192.168.1.111

有了KMS激活服务器,剩下的事儿只需要三条命令即可激活产品,KMS只能激活VOL
版的WIndows和Office,在使用kms激活之前先确定自己的系统和软件是够符合条件。

Windows激活命令:
Windows的激活命令相当简单,首先需要准备好适合当前系统的安装密钥,比如专业
版密钥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具体可访问微软官网,根据你系统查询。
管理员身份运行CMD,依次复制下面的命令激活,把命令中的密钥替换为上面找到的
密钥,kms地址就是上面虚拟机中的地址。
slmgr -ipk GVLK密钥
slmgr -skms kms地址
slmgr -ato 执行激活

Office激活
Office与Windows激活基本是相同,必须是VOL版本,否则无法激活,同样的我们先
在微软的网站上找到适合的GVLK密钥。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redirectedfrom=MSDN

1,找到你的office安装目录,比如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管理员身份运行CMD,用cd命令切换到目录
cd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安装GVLK密钥,命令:
ccscript ospp.vbs /inpkey:GVL
执行注册kms服务器地址:cscript ospp.vbs /sethst:kms.xxx.xxx
/sethst参数就是指定kms服务器地址。
最后再执行一条手动激活命令:
cscript ospp.vbs /act
提示看到successful的字样则激活成功,重新打开office就好。
四、        其他说明:
在使用命令激活时,虚拟机必须处于运行状态,激活完毕后可以关闭虚拟机,180天后重新手动命令激活一次即可。
VBOX系统资源的占用,主要取决于你创建的虚拟机配置,vlmcsd的虚拟机占用的资源可以忽略不计,况且他主要是激活时才需要运行一次,完事关闭即可。
VBOX是一款超好用的虚拟机软件,如果你硬件配置不错,平日喜欢折腾软件,可以安装个Windows系统,日常测试软件都在虚拟机进行,基本隔绝所有病毒。

五、        最后总结
也许是KMS 180天循环激活,导致许多人对它有些偏见,它可一直是微软承认的激活方式,相较于网上各种来历不明的激活工具,如果你想干净的永久的激活,这种自建kms服务的方式其实是最靠谱的。

网友:
我都是路由器的kms服务器激活

网友:
openwrt路由里面有

网友A:
经常遇到要激活OFFICE,最后不想折腾了,买了一个OFFICE365个人版,195元/年好像。

网友B:
我是用VMWARE,
除了KMS,还有偶然用一下WinXP跑C++ builder6,以及一个win7用于银行交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要激活OFFICE,最后不想折腾了,买了一个OFFICE365个人版,195元/年好像。 ...

能激活的电脑数目好像不超过3台是吧,重装后再次激活的次数好像也有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激活的电脑数目好像不超过3台是吧,重装后再次激活的次数好像也有限吧。 ...

重装完全不影响吧,365 家庭版用了几年了。

官方描述:可在所有设备上安装 Office,并且可同时在 5 台设备上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VMWARE,
除了KMS,还有偶然用一下WinXP跑C++ builder6,以及一个win7用于银行交易。 ...

跟我一样把银行那一套放进套娃系统。
XP用来画PCB,写VB6之类的东西
从前我也用VMWARE,只是觉得VMWARE笨重,换了个轻量级的。

网友:
谢谢。
KMS服务器上不用做操作么?

网友:
我的windows和office都是用路由器上的KMS激活
windowns使用没问题,office开始用正常,现在有提示“你的许可证非正版,你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但也可以继续使用,只是每次打开都提示

网友C:
囧,现在要这么整了啊。。。

当年某宝拍个key,10块好像,装完绑定了账号,然后10余年用下来了,从7到10

等换机器装11,再试试原路走不走得通

网友(2024-08-12):
请教一下,
如何知道这个KMS服务器支持哪些版本的Windows和Office?
PS,Windows和Office版本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囧,现在要这么整了啊。。。

当年某宝拍个key,10块好像,装完绑定了账号,然后10余年用下来了,从7到10

我也是淘宝key,从win7绑定账号,用到win10,现在win11,都是登录账号自动激活win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