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数码管显示屏干扰遥控的吗?

楼主(2022-05-21):
请教一下大家,有谁遇到过数码管显示屏(TM1640驱动),主板接上显示屏433M遥控接收就不行,这个怎么解啊,研究了半个月了找不到方法

网友A:
1.遥控433接收电路,远离TM1640放置。
2.TM1640主供电加大滤波电容
3.两个供电回路,独立覆铜,地线隔离(0欧电阻或者磁珠)
以上都可以试试看。

网友:
TM系列自振荡很大的,带按键的里面簧片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433接收电路,远离TM1640放置。
2.TM1640主供电加大滤波电容
3.两个供电回路,独立覆铜,地线隔离( ...

1、显示屏离接收电路还是蛮远的,显示屏是通过排线接到显示屏的
2、TM1640上面已经是有加100uF的电解电容滤波的
3、现在是共用一个供电芯片7805供电,独立两个供电芯片效果会好一些
4、磁珠一般怎么选型,用多少参数的?

网友:
这种TM16XX的驱动芯片就是对电源纹波干扰很大,如果电路里有模拟电路或者其他敏感电路,最好用595之类的静态驱动芯片。

网友B:
会不会还是你的接收电路不好?
如果是数码管干扰,工作一段时间后把数码管关掉,接收效果会好很多吗?

网友C:
加大电阻把电流降低点,电源上用电感作成派形滤波,无线那边能用二极管隔离一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还是你的接收电路不好?
如果是数码管干扰,工作一段时间后把数码管关掉,接收效果会好很多吗? ...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把显示屏拔了接收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阻把电流降低点,电源上用电感作成派形滤波,无线那边能用二极管隔离一下最好 ...

加电阻是把显示屏的电流降低吗?
无线那边怎么用二极管隔离?怎么接?

网友:
检查电源,纹波大就解决纹波问题

网友B:
1640可以调亮度的,尽量把亮度调低点,影响也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40可以调亮度的,尽量把亮度调低点,影响也会小一些。

亮度调低客户不允许啊,现在的亮度客户都说不够亮

网友:
R124电流变化会导致5V电压振荡,前面的5V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操作,之前遇到过保险丝导致电压5V振荡,TM1628下ADC芯片无法正常使用,改成0R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碰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TM 16驱动数码管会造成电压波动比较大。电源上加个大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看来工作时瞬时电流较大

网友:
吊称上用得不要太多,买个称分析下吧

网友:
无线接收供电那边加个二极管隔离下
编辑增加:
R124改成二极管试下

网友:
433部分 加一个独立的LDO。

网友:
接收天线别用PCB的,焊根螺旋铜丝出来吧。

网友:
1.干扰泄漏到电源上面,电源带给遥控这边;
2.数码那边脉冲或者内部震荡谐波辐射到空中,由遥控接受进去后导致严重干扰信号,没法解码有效信号

验证办法
1.给遥控电路部分全部单独工作,比如颜控部分用电池工作,不要有任何部分跟原来的板子有电气连接,看看是否能正常;
2.将接受部分尽量屏蔽起来,天线先接一个好点的315M滤波器,看是否有较大改善,

网友:
晕,没有仔细看到接受部分是全部放在板子一角的:)

网友:
数码管的各个段都要对地加电容,能显著降低干扰

网友:
射频部分电源需要干净,用一颗LDO吧,不然不稳定,有的射频甚至需要90dB 以上PSRR的LDO

网友:
数码管的数字变动时
瞬间电流大
直接影响到RF部分电路
问题所在

网友:
晶振可以发天线旁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TM 16驱动数码管会造成电压波动比较大。电源上加个大电容就解决了 ...

一般加个几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