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柔性pcb能做4层板吗?

楼主(2022-05-21):
产品结构受限,pcb需求有一定的孤度,4层板,用柔性pcb能做吗?

网友:
确实有多层FPC

网友:
出的起价格,软硬结合板都给你搞出来。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可以去咨询一下,服务蛮好的
http://www.edadoc.com/cn/PCBFabrication.aspx

网友:
没问题  我们还做过奇葩的三层

网友:
柔性pcb不能完全取代传统pcb,还是硬pcb想想办法

网友:
柔性板层数不是问题,整体有弧度的情况下,元器件可能不好安排。 最好是拆成两块板,中间折弯区用柔性,两边还用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