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炖锅加热器

楼主(2022-05-21):
最近帮朋友修一个电炖锅,有个问题想不明白,电炖锅加热器200W,按照公式计算阻值应该是242欧,用万用表常温下测出来接近1K阻值?

网友A:
电炖锅有两组加热丝,有的有二极管调档位,你肯定没有量对方法

网友:
量到保温状态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炖锅有两组加热丝,有的有二极管调档位,你肯定没有量对方法

只看到一组

网友:
这个发热盘与那种鹿仙子加热台好像啊。会不会是有PTC在里面?

网友B:
热了以后电阻会变小的。尤其PTC的变化很大的

网友:
坏了吧,一般来说应该是加热器件应该是正温度系数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了以后电阻会变小的。尤其PTC的变化很大的

常温下测量的

网友:
如果是PTV热了以后电阻值应该变大。

网友:
大概率虚报功率,那么小的铝片不可能很大功率
但是1k欧也不正常

网友:
PTC  的怎可以用简单的电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