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调试RS485有什么好工具?

楼主(2022-05-21):
调试RS485通讯器件/设备,用万用表不适合,用示波器也不好看,请问有经验的朋友用什么工具啊?谢谢了。

网友:
看数据的最佳方法是弄个usb转485,插到电脑上。。

网友:
串口监视助手和485转USB,示波器可以用来抓波形质量

网友A:
抓报文数据就用USB转485,如果要看波形,我觉得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谢谢redroof,初音之恋,yunqing_abc三位朋友的热情回复,我再多了解了解。没搞过。

网友:
USB转串口就可以看数据了。最好再弄个示波器,看看波形啥的。

网友:
如果仅仅想调试协议,可以用专用的软件。
之前用ModbusPoll,但是需要授权(公司如果没有这个要求请忽略)
国内有个软件挺好的Mtings。

如果调试信号的话,建议还是差分探头+示波器吧。如果需要出差,picoscope之类的。

网友:
带串口解析的示波器

网友B:
USB转TTL,USB转485。另外提醒一下,这种东西一定要买价格贵的,尤其是485,还要带隔离,否则耽误的时间绝对远超过几十块钱工具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TTL,USB转485。另外提醒一下,这种东西一定要买价格贵的,尤其是485,还要带隔离,否则耽误的时间绝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可能您是花了好大的代价得来的教训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转TTL,USB转485。另外提醒一下,这种东西一定要买价格贵的,尤其是485,还要带隔离,否则耽误的时间绝 ...

我觉得,USB转485,是个易耗品。买过100+的那种(不知道算不算贵),但是用一段时间,还是容易坏。现在买了很多20+的那种,坏了就换新的,觉得更方便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USB转485,是个易耗品。买过100+的那种(不知道算不算贵),但是用一段时间,还是容易坏。现在买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6hsqqtd250
推荐这款,很靠谱。自己用,技术出差用,合作伙伴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USB转485,是个易耗品。买过100+的那种(不知道算不算贵),但是用一段时间,还是容易坏。现在买 ...

这100+的质量还这么瞎,比我自己做的差远了,自己做的物料成本才几元钱,都是免费送客户,从没见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报文数据就用USB转485,如果要看波形,我觉得用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看的波形也是二值化的,分析不了信号完整性,还不如用485监听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edd2e8d0Y4fL2&id=525643980073&_u=n6hsqqtd250
推 ...

多谢推荐,已经收藏,下次买几个试一下。我现在用的是 图中 的那种,25元一个,买三个还送一个,囤了十几个,坏了就换新的,不心疼。

网友:
之前做了个小型的USB转485,带隔离的。需要的话再发上来
485调试工具这玩意一定要上尽可能好的贵的,功能失效是小事,如果是工业环境下,不带隔离烧坏主板是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