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组ADC方式 3位拨码开关的电阻组合

楼主(2022-05-21):
       今天加班的小伙来问我只有一个IO咋弄3位拨码开关的状态读取,看在一杯咖啡的份上,叫小伙设计了一个R1到5V,R2 R3 R4一头接地,另一头各串一位开关并联再接R1的电路。小伙子一听就明白了,ADC方式嘛,简单,正好多余IO可以ADC。为了不要他高兴太早,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4个电阻有没有“最佳”组合?居然把小伙子给问到了,他知道肯定有最佳组合,但是怎么求出来不知道。
       于是,我掏出xx城,找到0805 1%电阻,把1k~20k里,有现货且属于基础库的让他找出来,最后他筛选了[1.8k  6.2k  13k 11k 16k  10k  1k  4.7k 3.6k  4.3k 10k  2k  20k  5.1k  3.3k  3k  2.2k  1.5k  15k 12k  6.8k  1.2k  2.7k  18k  3.9k  5.6k  7.5k  2.4k  8.2k]这一大堆出来,然后让他用matlab写个代码找到最佳组合的 R1~R4 选择,小伙子211工科毕业的居然不会matlab!哎...  看在咖啡的份上,又花了15分钟给他写了一遍.最后,R1=1.2k    R2=1.5k    R3 = 2k   R4=3.3k 的组合时得到的最小电压差也能达到0.23V,就算8bit的adc也至少会跳11个字,完全没有问题了。
      哎,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都学了个啥,工具没学会,工程经验为零,还被资本家卷~~

网友:
大佬牛逼,学习了新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C比较熟,我一般是上VS

网友A:
5V
1.2k
1.5k, 2k, 3.3k

000, 5.00V
001, 3.67V
010, 3.12V
011, 2.55V
100, 2.78V //这有个顺序错误啊
101, 2.31V
110, 2.08V
111, 1.8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2k
1.5k, 2k, 3.3k

顺序没关系的,反正mcu可以映射对的

网友:
我一般用EXCEL来做,填好数据写入公式后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晕,把电阻玩出花了,我也是习惯用exc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序没关系的,反正mcu可以映射对的

强迫症难受
发个顺序一致的,E24系列阻值,压差小点,但也没小太多,代价不大
5V
1k
1.6k, 3k, 5.6k

最小压差=0.213359V

5.000000V
4.242424V
3.750000V
3.307087V
3.076923V
2.772277V
2.553191V
2.3398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难受
发个顺序一致的,E24系列阻值,压差小点,但也没小太多,代价不大
5V

不错不错,转给我们单位的小伙子看看

网友B:
安全相关场合 vcc要使用gpio进行推挽来做,进行高低自动测试,防止电阻开路

网友:
EXCEL公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相关场合 vcc要使用gpio进行推挽来做,进行高低自动测试,防止电阻开路 ...

那怎么分辨故障开路和DIP开关断开的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