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的 SN65HVD82DR 这颗芯片有代替的么?

楼主(2022-05-22):
请教大家伙,RS485 SN65HVD82DR 这颗芯片有能稳定工作  pin对pin代替的型号么?
现在的价格太离谱了

网友A:
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啊,请指教:)

网友A:
这不就是485芯片么,绝大部分都是PIN2PIN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485芯片么,绝大部分都是PIN2PIN兼容啊

主要是想问,兄弟们用那个型号替换过量产后,比较稳定的

网友:
这货只要是8脚的,99%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兄弟们用那个型号替换过量产后,比较稳定的

选家国产上市公司的,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家国产上市公司的,就应该没问题

国内哪家上市的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哪家上市的有?

3peak,上市公司

网友:
很多啊,现在千万要躲开 TI NXP 这两涨价公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兄弟们用那个型号替换过量产后,比较稳定的

在这问还不如自己去某宝找,比如TTL转485模块出货量较大的商家用哪款替代,跟着选就是了
比如科捷创用的信路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问还不如自己去某宝找,比如TTL转485模块出货量较大的商家用哪款替代,跟着选就是了
比如科捷创用的 ...

这思路不错!

网友D:
3PEAK-TP8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3PEAK-TP8485

谢谢,兄弟
3PEAK-TP8485 有实际量产过么?

网友(2022-11-09):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3PEAK-TP8485 有实际量产过么?

正点原子的一块USB转485的板  用的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