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ESP8266获取网页信息,不断重启,怎样解决?

楼主(2022-05-22):
Arduino+ESP8266五个他ESP8266HTTPClient.h获取网页信息,不断重启,打印内容如下:

rl\0l恟$鈔 ?l?b|帎抮b?b騨nlnnb bp?blrlp騨? ?l ? b n鈔?? b尿nn'l?l`?nn $`nr帓抧 rr抈p騨 r?b  b n鈔  b尿nn' l`?nn $`nr帓抧 rl`r拻n rl`? 膸l l`鼈n抈......
WiFi Connected!URL: http://www.example.com
Send GET request to URL: http://www.example.com
Server Response Payload: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Example Domain</title>

    <meta charset="utf-8"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
    <style type="text/css">
    body {
        background-color: #f0f0f2;
        margin: 0;
        padding: 0;
        font-family: -apple-system, system-ui, BlinkMacSystemFont, "Segoe UI", "Open Sans",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

    }
    div {
        width: 600px;
        margin: 5em auto;
        padding: 2em;
        background-color: #fdfdff;
        border-radius: 0.5em;
        box-shadow: 2px 3px 7px 2px rgba(0,0,0,0.02);
    }
    a:link, a:visited {
        color: #38488f;
        text-decoration: none;
    }
    @media (max-width: 700px) {
        div {
            margin: 0 auto;
            width: auto;
        }
    }
    </style>
</head>

<body>
    <h1>Example Domain</h1>
    <p>This domain is for use in illustrative examples in documents. You may use this
    domain in literature without prior coordination or asking for permission.</p>
    <p><a href="https://www.iana.org/domains/example">More information...</a></p>
</body>
</html>

--------------- CUT HERE FOR EXCEPTION DECODER ---------------

Exception (9):
epc1=0x402125ec epc2=0x00000000 epc3=0x00000000 excvaddr=0x000001fe depc=0x00000000

>>>stack>>>

ctx: cont
sp: 3ffffc90 end: 3fffffc0 offset: 0190
3ffffe20:  00000000 00000000 4bc6a7f0 00000000
3ffffe30:  3ffee9c8 00000000 40100205 00000000
3ffffe40:  00002826 3ffef438 00001a14 00000000
3ffffe50:  000001bd 000001bd 3ffe85e4 ffffffff
3ffffe60:  00002826 3fffff64 3ffef4f4 40201bf0
3ffffe70:  0000012c 00000020 3ffef434 3ffee644
3ffffe80:  000000c8 00000020 3ffef4f4 3ffee644
3ffffe90:  000000c8 3fffff64 00000001 40202081
3ffffea0:  000000c8 00000000 3ffefc84 402020b5
3ffffeb0:  000000c8 3ffffee0 3ffee5b4 402020dc
3ffffec0:  00000000 3ffe87ea 3ffee5b4 402023d8
3ffffed0:  000000c8 3ffe87ea 3ffee5b4 40201188
3ffffee0:  3fffff64 3ffef6ac 000f000f 80000000
3ffffef0:  5f010050 3f001388 00000000 4023874a
3fffff00:  00000000 70747468 00000000 04000000
3fffff10:  3ffef87c 0000001f 80000000 3ffef814
3fffff20:  0011001f 80000000 00000000 40205d44
3fffff3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3fffff40:  ffffffff 248b9d01 00000000 3ffe000a
3fffff50:  00000000 3ffe87da 00000000 00000000
3fffff60:  00000000 40207dac 00000000 00001388
3fffff70:  0000270f 00000000 00000000 3ffef4f4
3fffff80:  00000000 00000000 04e804ef 00000000
3fffff90:  3fffdad0 00000000 3ffee630 402011ae
3fffffa0:  feefeffe 00000000 3ffee630 40204dc8
3fffffb0:  feefeffe feefeffe 3ffe85e0 40100b51
<<<stack<<<

--------------- CUT HERE FOR EXCEPTION DECODER ---------------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6)

load 0x4010f000, len 3460, room 16
tail 4
chksum 0xcc
load 0x3fff20b8, len 40, room 4
tail 4
chksum 0xc9
csum 0xc9
v00046310
~ld
..

原代码参考:
http://www.taichi-maker.com/home ... tpclient/getstring/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 测试HTTP请求用的URL
#define URL "http://www.example.com"

// 设置wifi接入信息(请根据您的WiFi信息进行修改)
const char* ssid = "你的WIFI";
const char* password = "WIFI密码";

void setup() {
  //初始化串口设置
  Serial.begin(115200);

  //设置ESP8266工作模式为无线终端模式
  WiFi.mode(WIFI_STA);

  //开始连接wifi
  WiFi.begin(ssid, password);

  //等待WiFi连接,连接成功打印IP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WiFi Connected!");
}

void loop()
{
  // 如果ESP8266连接WiFi则发送HTTP请求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esp8266Http();
  }

  delay(5000);   // 短暂等待
}

// 发送HTTP请求并且将服务器响应通过串口输出
void esp8266Http()
{

  //创建 HTTPClient 对象
  HTTPClient httpClient;
  WiFiClient clien;             //
  httpClient.begin(clien, URL); //
  Serial.print("URL: "); Serial.println(URL);

  //启动连接并发送HTTP请求
  int httpCode = httpClient.GET();
  Serial.print("Send GET request to URL: ");
  Serial.println(URL);

  //如果服务器响应OK则从服务器获取响应体信息并通过串口输出
  //如果服务器不响应OK则将服务器响应状态码通过串口输出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responsePayload = httpClient.getString();
    Serial.println("Server Response Payload: ");
    Serial.println(responsePayload);
  }
  else
  {
    Serial.println("Server Respose Code:");
    Serial.println(httpCode);
  }

  //关闭ESP8266与服务器连接
  httpClient.end();
}
请大佬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如何 解决?

网友A:
先查供电足不足

网友B:
用print慢慢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足不足

反复重启,多半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int慢慢定位吧

没有  连接并发送HTTP请求,即:
  int httpCode = httpClient.GET();
就不会出现重启

网友C:
https://github.com/me-no-dev/EspExceptionDecoder

把这个插件装上,可以看到是哪里出了exce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me-no-dev/EspExceptionDecoder

把这个插件装上,可以看到是哪里出了exception ...

只知道在哪里导致重启,就是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知道在哪里导致重启,就是无法解决问题。

你知道在哪里导致重启?就是不贴出来?
你是在玩大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在哪里导致重启?就是不贴出来?
你是在玩大家吗?

见5楼:

没有  连接并发送HTTP请求,即:
  int httpCode = httpClient.GET();
就不会出现重启

知道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网友:
那你知道是get函数里的哪里出问题吗?其他人的提议你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