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安装ESP8266包 老是失败,估计墙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22):
Arduino 安装ESP8266包 老是失败,估计墙的问题,如何解决?     去年还好好,这段时间电脑重装系统后,更新包一直没成功过,估计是访问外网服务器问题吧?

网友A:
1.先安装好ArduinoIDE(如果已安装,直接跳到第二步)
下载Arduino IDE

2.打开Arduino IDE菜单 > 文件 >首选项,在 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 输入框中,填入以下网址:
https://www.arduino.cn/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3.下载社区打包的esp32安装包,直接运行并解压即可。

下载地址2 社区成员 鱼小黑 提供:https://cloud.codess-nas.top:5213/s/2Ocn

如果安装过其他版本的esp8266sdk,请先删除,再使用本安装包,删除方法:文件管理器地址栏输入 %LOCALAPPDATA%/Arduino15/packages,回车进入,然后删除掉其中的esp8266文件夹

双击运行即可解压,解压完成后,再打开Arduino IDE,即可在 菜单栏>工具>开发板 中找到你使用的esp8266开发板

网友:
我安装ESP32的Arduino包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去GitHub下载完整的包然后手工安装。只是编译用的工具也要另外下载并手工放到指定的文件夹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1.先安装好ArduinoIDE(如果已安装,直接跳到第二步)
下载Arduino IDE

https://www.arduino.cn/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没法用了,确定可以?

网友:
下载包,直接 放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