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的上臂自举电容比计算值大很多会出现问题吗?

楼主(2022-05-22):
驱动的上臂自举电容比计算值大很多会出现问题吗?具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我计算的值为0.1微法,但我用了一个10微法的。

网友:
大了之后首次电压上升缓慢,会处在线性放大区时间比较长

网友A:
只要mos不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mos不烧就没事

MOS没烧,vcc倒是烧断了,不知道和自举电容有没有关系。占空比给大一启动就炸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mos不烧就没事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板子炸了芯片也跟着炸啊,太痛苦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板子炸了芯片也跟着炸啊,太痛苦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

应该是口线击穿,pwm高电平直接对地断路,限流电阻或者mos管这种电流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板子炸了芯片也跟着炸啊,太痛苦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

光耦隔离驱动,变压器隔离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板子炸了芯片也跟着炸啊,太痛苦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

是不是刹车没有做好。我们一个无刷驱动器出厂前,都要做各种短路测试,相电流短路,VDS短路。驱动器都能很好的保护。
启动的时候占空比不应该很大,因为占空比开大,母线上的电容瞬间拉不出这么大的电流,或者把输入电源拉低。导致栅极驱动这边不正常。
如果栅极驱动不正常,而母线上的电压在慢慢下降,可能会导致MOS管处于放大状态(就是MOS管内部的等效电阻变大,而流过MOS管的电流很大,这样MOS管就烧毁了)。
正常操作,占空比都是从百分之几慢慢开大的。

网友:
你在12V或者3.3V哪里并一个稳压管保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刹车没有做好。我们一个无刷驱动器出厂前,都要做各种短路测试,相电流短路,VDS短路。驱动器都能 ...

我做的12v的模型车,母线用了3个470uf的电容,现在表现出,占空比给大,mos管击穿,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栅极电阻给小了,或者自举电容给大了,自举应该用47nf,我用了10uf的mlcc,栅极电阻我用的4.7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刹车没有做好。我们一个无刷驱动器出厂前,都要做各种短路测试,相电流短路,VDS短路。驱动器都能 ...

刹车应该是没问题的
启动占空比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刹车没有做好。我们一个无刷驱动器出厂前,都要做各种短路测试,相电流短路,VDS短路。驱动器都能 ...

多并联电容是否能改善初始占空比比较大不能启动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没烧,vcc倒是烧断了,不知道和自举电容有没有关系。占空比给大一启动就炸板子。 ...

自举充电回路中串一个10R电阻,要不第一次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的12v的模型车,母线用了3个470uf的电容,现在表现出,占空比给大,mos管击穿,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栅极 ...

MLCC直流偏压特性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LCC直流偏压特性考虑了吗?

mlcc的电容加电压只会让容值变小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举充电回路中串一个10R电阻,要不第一次充电电流太大!

串一个电阻,充电不就更慢了吗?我现在就是怀疑充电太慢,基极不能正常开关

网友C:
要看你驱动频率和占空比范围。如果频率很低当然要较大电容;如果有上管常开(下关无驱动或驱动时间很短)情况下自举电容电就放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驱动频率和占空比范围。如果频率很低当然要较大电容;如果有上管常开(下关无驱动或驱动时间很短)情 ...

程序里是有一个刹车状态的,下管导通,这时候第一次充电不已经完成了吗?我的目的是满占空比起步,现在就是加负载启动卡到六十就炸,空转的时候正常,启动以后加负载高占空比也正常。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驱动频率和占空比范围。如果频率很低当然要较大电容;如果有上管常开(下关无驱动或驱动时间很短)情 ...

20khz算是很低的频率吗?

网友:
电源之类的靠采样电流做限流处理以及短路保护。启动不要太快,占空比慢慢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