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你们的七吋触摸屏偶尔有反应,怎么破解?

楼主(2022-05-22):
如题,从淘宝上买了你们的屏,价格比较不错,但是触摸(GT911)偶尔有反应,怎么破解?911和CPU怎么连接的也没图纸,还有触摸有反应时,触摸画的线和实际坐标上下左右反着,触摸左下角右上角出触摸点,怎么解决?

网友:
电容触摸启动有时序要求的,启动时INT引脚高底电平决定了IIC的地址,你看这个有没给了固定的电平,如果要旋转显示,转接板上有两个电阻,上面标0、1的,是用来旋转屏幕显示的4个方向的,或者你改软件也行,可以在触摸返回值函数中互换坐标。如果你的例程比较老,可以明天上班问一下客户要个新版的。

网友:
关于连接MCU参考,可以在本论坛下载TKM32F499芯片评估芯片,本店的屏都有这个芯片的连接参考,转接板的话都是可以对插的,参考这个原理图,你也可以不用TK499也行,IIC都是用的。找不到可以叫客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