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个研发资料服务器,无线中继桥接可以接几级?

楼主(2022-05-22):
公司有个研发资料服务器,不能接内网,只能走无线信号。
目前接的一个wifi信号不够,需要覆盖信号到另外几个办公室,无线中继桥接可以接几级?速度和稳定性能否有保证?
如果走电力猫,可以多个电力猫都能相互连接吗?在公司同一层楼的不同办公室,怎么判断电力猫能否互联?

网友A:
为啥不接内网 直接加个vpn还是权限控制比无线可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接内网 直接加个vpn还是权限控制比无线可安全多了

古二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接内网 直接加个vpn还是权限控制比无线可安全多了

因为公司不让。 这个服务器和网络只是研发内部用。

网友:
无线不是很危险?

网友:
路由器可以带好多无线ap

网友:
可以无限连下去,延迟大一点。建议隐形光纤。

网友:
可以无限连下去,延迟大一点。建议隐形光鲜。

网友:
晕,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回复,求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接内网 直接加个vpn还是权限控制比无线可安全多了

有VPN 部署推荐吗?

网友:
授权登录账号+计算机验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VPN 部署推荐吗?

省心就买台深信服放内网和私网间,一般领导也都认

自己折腾就openvpn+ldap,都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就将不对外暴露的服务绑tun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心就买台深信服放内网和私网间,一般领导也都认

自己折腾就openvpn+ldap,都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就将不 ...

谢谢,得空去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现在的mesh路由器很香,穿墙和带宽都很满意。 最多10台mesh组网,能覆盖很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