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轨到轨的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2022-05-22):
运放模拟量输出一个-10v到10V之间的信号,在轨到轨的情况下,需要有200MA以上的驱动能力,请问什么电路合适?

网友:
你这考虑音频放大器吧。几百w输出都没问题。

网友:
-10v到10V之间的信号,还要轨到轨,还要200MA驱动能力,也就是4W左右的驱动能力。这要求很高啊,估计成品芯片都不一定有,好好的找找TI的官网吧,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比如说外接三极管做扩流什么的,但是要扩流供电电源至少要+/-15V了,电路更复杂成本更高了
Not an easy task at all.

网友A:
也许不用搞的太复杂,但是用正负10V供电是不行的,需要正负15V。
带粗糙限流的,试试:

编辑:强迫症修改二极管两侧间距保持一致

网友:
频率啥的都没说? 供电多给点余量, 后面一个TDA2030A什么的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不用搞的太复杂,但是用正负10V供电是不行的,需要正负15V。
带粗糙限流的,试试:

我试试,看着很满足我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着很满足我的条件

前面图因为TL082输出可以持续短路所以删除了R1,如果使用其他运放或不希望运放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在运放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比较好,可以尝试560R

网友:
楼主,你这个-10V到10V输出的电路是怎样的,能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B:
难点就是轨到轨,能接受正负15V供电就不叫轨到轨,去掉轨到轨这个要求选择就很多了。

正儿八经的轨到轨输出需要共射/共源输出级,比起4楼那种射随输出级需要额外的频率补偿和温度补偿,设计调试麻烦很多。

ADI有篇应用笔记详细分析了轨到轨输出放大器的设计,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点就是轨到轨,能接受正负15V供电就不叫轨到轨,去掉轨到轨这个要求选择就很多了。

正儿八经的轨到轨输 ...

求文档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文档地址。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e ... ttach;attach=617647
刚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文档地址。

Op Amp Applications Handbook, 2005

Section 6-6

https://www.analog.com/en/educat ... tions-handbook.html

网友:
Du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Voltage feedback
Wide supply range from 3 V to 24 V
Rail-to-rail output
Output swing to within 0.5 V of supply rails
High linear output current
310 mA peak into 32 Ω on ±12 V supplies while maintaining
−80 dBc SFDR
Low noise
4.5 nV/√Hz voltage noise density at 100 kHz
1.5 pA/√Hz current noise density at 100 kHz
High speed
69 MHz bandwidth (G = 1, −3 dB)

这个满不满足要求:AD8397 300mA R2RO 可以20V供电 6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 Amp Applications Handbook, 2005

Section 6-6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eginners/low-impedance-amplifier-with-broad-frequency-range-suggest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