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测胎压的方式判断车辆是否满载的方法靠谱吗?

楼主(2022-05-22):
目前的需求是需要知道车辆是否满载,包括静止和运输过程中判断,不需要精确称重

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都不靠谱,这个测胎压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胎压-温度,可以测,你得知道空车胎压和满载胎压,还有温度(用来计算膨胀系数)。

网友:
不靠谱,载重加一倍,气压只增加一点点, 只是轮胎与地面接触面是大大增加了。

网友:
测避震系统的压缩量,比胎压靠谱多了

网友:
你这个是准备给重卡放气吗

网友:
测减震钢板的变形量,交警蹲下看一眼弹簧钢板,就知道拉了多少吨

网友:
我们是在减震上做的文章

网友:
看到4S店保养时是把车子升起(为了换机油)进行测试的

网友:
测试一下离地间隙。或者楼上说的测试悬挂的压缩程度。

网友:
直接前后轮上方用超声波开关可以了,直接设置开关距离然后输出开关量。也可以选择测量距离那种自己处理。

网友:
货车有OBD接口吗?是否有喷油量,发动机当前输出功率,力矩,时速,车身水平角度等参数?能否通过这些参数来反推载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