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带宽不足对正弦波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5-23):
最近在测试晶振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一个问题。
晶振频率是32MHz,我用X10的表笔,设置全带宽进行测量,测到的结果是32MHz,峰峰值1.42V。
后来偶然设置成了20M带宽,频率没变,峰峰值下降至500mV。
参考了一些示波器带宽的内容,了解到如果是方波,带宽不足会滤掉高频谐波,但是晶振信号是正弦波,应该只有一种频率吧,如果滤掉不应该全都滤掉了么。。
想请教各位大佬,示波器带宽不足对于正弦波信号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请问没有谐波的晶振在哪里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有谐波的晶振在哪里才能买到

32MHz的晶振基频应该是32M,它的谐波至少也是32M、64M吧,按道理说,20M带宽不应该把基频也滤掉吗,那剩下的这500mV是什么频率的信号,从何而来呢。

网友B:
20M带宽的意思是20M的信号会衰减到0.707倍,32M的信号可能会衰减的更多,但并不会完全消除。

网友:
如果是正弦波。影响信号幅度,但是不影响波形
如果是其他信号,因为频谱的关系,信号波形会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带宽的意思是20M的信号会衰减到0.707倍,32M的信号可能会衰减的更多,但并不会完全消除。 ...

原来是这样,是我理解错了,把衰减理解成滤波了,感谢解答。

网友:
拉普拉斯变换,幅频曲线,这是基础吧。Frequency Response of a LTI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