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谁能帮忙释疑【标题不合法,封锁ID一星期】

楼主(2022-05-23):
做无霍尔方波电机控制,测过零点时发现在换相步1时,即UV相导通时,测得比较器跳变时刻与理论相差甚远,是否正常呢?理论上不应该在图中画圈部分吗?这是为何

网友A:
没搞过这个方面东西,但是个人觉得是不是就类似继电器需要有个续流放电类似的导致的,毕竟大家都是有电感的:)

网友B:
MOS管截止时电机存在电感量,电感能量释放的反向电势,不必纠结,有感电机比无感电机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截止时电机存在电感量,电感能量释放的反向电势,不必纠结,有感电机比无感电机更明显 ...

我是说在UV相导通时,W相反电势采样比较器输出跳变(过零点)理论上应该在画圈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截止时电机存在电感量,电感能量释放的反向电势,不必纠结,有感电机比无感电机更明显 ...

我是纠结比较器输出跳变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这个方面东西,但是个人觉得是不是就类似继电器需要有个续流放电类似的导致的,毕竟大家都是有电感的 ...

我就是纠结比较器输出跳变(采样到过零)的位置

楼主:
后来发现是标记点设置错误

网友:
“这种波形谁能帮忙释疑”标题不合格。封锁ID一星期让你长长记性(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多想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