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单向电机如何实现调速的?

楼主(2022-05-23):
<交流单向电机如何实现调速的?>

刚刚看到一个电机调速电路,不知道他是如何实现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电容调速的,电容在交流电路中有容抗能限制电流

问题已解决

是的,今天测试了一下电路,发现
3uf 电容产生负载电压60v左右
7uf 130v左右

这里的晶闸管只是一个开关作用,被电路板的交流过零给向外了,

这里的电容电阻只是起到阻容降压作用

1档 3uF 通电 负载电压约 60v
2档 7uF 通电 负载电压约 130v
3档 3+7+3uF通电 负载电压约 190v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阻降压调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阻降压调速吧

不清楚,这是实际电路板上的,不明白就发上来了,问问什么原理调速的

网友:
降压调速带负载能力极速下降

网友:
这个就是简单的移相,三个电容值应该不同,一般用洗衣机的启动电容,或者CBB61都可以的

网友:
低速时电机会严重发热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画错了,原物有三个不同绕组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画错了,原物有三个不同绕组1

即便是有三个绕组  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也没有继电器的成本低和可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有三个绕组  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也没有继电器的成本低和可靠吧

功率不大时,可以采用电容降压提供电源,以供应可控硅控制等相关电路。
如果用继电器,就要上开关电源了。

网友E:
三档单相移相调功

网友F:
传统电风扇,机械换挡那种,就是三个绕组调速。

加个几毛钱的OTP单片机,阻容降压供电,将机械开关换成可控硅,就变成了“电脑控制”的中档货,多卖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简单的移相位角,三个电容值应该不同,一般用洗衣机的启动电容,或者CBB61都可以的 ...

CBB61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画错了,原物有三个不同绕组1

一共三根线的, 两个接电极 一个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档单相移相调功

确实是三个档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移相 只用1组电容电阻  调整相位角不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三个档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移相 只用1组电容电阻  调整相位角不可以吗? ...

没仔细看,不是移相调功率。就是可控硅当开关,利用不同电容串联调节档位。吊扇三档电容调速器就是这样串电容调速。里面用机械触点这个是可控硅。至于为啥不移相位调节那就是设计问题了,理论上可以。

网友H:
3个串联电容容量不一样,流过电流不一样,也就是说改变电流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仔细看,不是移相调功率。就是可控硅当开关,利用不同电容串联调节档位。吊扇三档电容调速器就是这样串 ...

我看他电路有220v输入加到光耦然后到 MCU了,怀疑很有可能是控制相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串联电容容量不一样,流过电流不一样,也就是说改变电流调速的

我看他实际有2个3uf  1个7uf 设置了3个档位,难道是

档位1  3uf
档位2  7uf
档位3  7+3uf

我只是猜测具体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统电风扇,机械换挡那种,就是三个绕组调速。

加个几毛钱的OTP单片机,阻容降压供电,将机械开关换成可 ...

如果是阻容降压为什么 R1设置才100R 平时我认为这个电阻是给C2放电用的,在这里不清楚什么原理

还有 RV1为什么选择付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而不是选择的是普通电阻?

网友:
如果电路图参数正确的话,不太可能是电容降压调速。
3uF的容抗有1kΩ,并联100R的电阻,那电容还有啥存在意义。

网友:
改变串入电容大小来调速的,电容相当于不耗电的电阻。
可控硅调速,低速时电机会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统电风扇,机械换挡那种,就是三个绕组调速。

加个几毛钱的OTP单片机,阻容降压供电,将机械开关换成可 ...

斑竹原理图已改为正常运行参数电路了,请分析一下他三挡调速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统电风扇,机械换挡那种,就是三个绕组调速。

加个几毛钱的OTP单片机,阻容降压供电,将机械开关换成可 ...

斑竹 单向电容运行电机,都有哪些调速办法,  低成本  变频器那种类型排除

我想到的是 通过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是否可行,

1楼位置的是阻容降压,不理解边上的PTC在那里是做什么的用,PTC 阻值十几欧 是不是对电容短路了呢  不是很理解这里的电路,希望斑竹指导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斑竹 单向电容运行电机,都有哪些调速办法,  低成本  变频器那种类型排除

我想到的是 通过可控硅的导通角 ...

可控硅的低速有一种啸叫声,不知道能解决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的低速有一种啸叫声,不知道能解决掉吗

估计加入阻容吸收电路能减轻吧

网友A:
实际上是电容调速的,电容在交流电路中有容抗能限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电容调速的,电容在交流电路中有容抗能限制电流

sck183  ntc在这里是突波电流抑制用功率型热敏电阻器  能否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2022-06-24):
调可控硅的相位角 ,调压调速。。。
热敏电阻,防止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