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国产IC代替STM32,要容易买到的,批量用

楼主(2022-05-23):
请问各位技术大佬,有什么国产IC代替STM32,要容易买到的,批量用

网友:
怎么替代,替代什么型号

网友A:
雅特力好似不怎么缺,整天问我要不要货。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雅特力好似不怎么缺,整天问我要不要货。

尝过肉香的人,天天想着开荤。

网友:
我上一个项目用的GD32,我在上海没法测试,直接写的stm32的程序发给客户,直接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B:
AT32,航顺等原厂都是货一紧就涨价,不缺货了天天打电话。
贸易商起家的原厂都这样,改不了炒货的老毛病

网友:
我换esp32了

网友:
WB32F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32,航顺等原厂都是货一紧就涨价,不缺货了天天打电话。
贸易商起家的原厂都这样,改不了炒货的老毛病 ...

原来这样。。。还热心帮我申请AT32F437,这货直接替代某407

网友:
GD32 , 暂时看还是容易买到,程序有些功能需要小改,但只用基础功能基本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APM32,极海半导体,软硬件兼容

网友C:
极海算了吧,现在不缺货了吗?之前缺货,直接完全买不到啊,可能都供大客户了。AT32好歹还能找到代理拿点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海算了吧,现在不缺货了吗?之前缺货,直接完全买不到啊,可能都供大客户了。AT32好歹还能找到代理拿点货 ...

APM32F103系列大量在用,价格不错
可能是本地企业关系

网友:
代理商内部消息:建议用极海E103系列, 极海F103排产量不大。

网友D:
极海我用在工业控制上稳定性不如stm32, 程序和硬件都都一样stm32的基本没有返修,apm的返修就比较多

网友:
测试过CKS的样片,用的是103。硬件和软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STM32的固件程序可以直接烧录到CKS。
但没批量用过,目前用的还是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极海我用在工业控制上稳定性不如stm32, 程序和硬件都都一样stm32的基本没有返修,apm的返修就比较多 ...

返修是apm32坏掉?工控很多问题都出在电源和干扰上, 最后有查出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stm32固件直接使用apm32f103, 用了大约500片, 目前是还没遇到什么状况.

网友:
最近手里三个项目,
STM32F103RCT6, 用GD32F103RCT6直代,无任何问题。
STM32F072CBT6, 用GD32F303CCT6代替,花了几天时间把程序从头重写了,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STM32F303RCT6,这个比较麻烦,有空用GD32F303RCT6换了试试。幸好没有用到它的内置运放。

网友:
STC32G12K128-LQFP64,  2组 CAN,  RMB5,  其他都是白送: 3组 Lin, USB, 128K FLASH, 12K SRAM

STC32G12K128实验箱-V9.4, 32位8051
搭配 STC 官方 移植的 FreeRTOS, 现全球开放申请免费,10万套
满足下面条件即可:
1,在学校学过 MCU
2,使用FreeRTOS 有 一年以上经验,有成功案例

如不满足上面条件,则要求:
有实际要开发的案子

2组 CAN, 3组Lin, USB, 片内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2022, 32位 8051 元年,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LQFP32/  PDIP40 128K Flash, 人民币5元含税

STC32G12K128 用户手册: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STC32G实验箱演示程序,4/7: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最新STC32G/STC8H实验箱原理图: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 ... .3-20220224-SCH.pdf

STC32G库函数第三版: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SOFTWARE-LIB.zip
http://www.stcmcudata.com/RTOS/F ... moCode-20220429.ZIP
======FreeRTOS for STC32G12K128 官方简洁可靠版V1.0.2 发布,库函数版演示,简洁,可靠,STC 官方维护,任务切换时间2.5us/24MHz, 2022,STC32开源第一大案! 本程序包含FreeRTOS核心代码,和STC32G12K128的软件库函数在FreeRTOS上的应用,需要注意:中断嵌套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请及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防止影响对其他中断的及时响应!编译时分64KB 程序空间模式和128KB程序空间模式,详细测试了抢占式和时间片轮转,欢迎广大用户进一步测试和使用RTOS加速32位8051的开发,感谢多位STC支持者的前期艰苦探索,这是32位8051世界的重大胜利!
FreeRTOS例程包添加了STC32G库函数的驱动,方便对芯片外设进行配置使用。串口发送由堵塞方式改为队列中断发送方式。添加I2C透传、PWM呼吸灯任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