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STM32的单通道16位及其以上的ADC芯片

楼主(2022-05-23):
求推荐适合STM32的单通道16位及其以上的ADC芯片

楼主:
由于stm32自带的ADC位数较低,我想用外挂ADC的方式提高采样的精度。我想使用一款STM32F429的单片机,同时采集20个通道的信号,但是ADC精度要达到16位及其以上才能可以。但是集成的4合一、8合一ADC芯片又不支持多片连续挂在同一个单片机上面。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困扰啊?

网友A:
SWM181CB,片内差分16位ADC,价格4.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M181CB,片内差分16位ADC,价格4.15元

公司在瀚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stm32自带的ADC位数较低,我想用外挂ADC的方式提高采样的精度。我想使用一款STM32F429的单片机,同时采 ...

要选型,精度和速度永远应该一起说。否则如果不说速度,我就认为你只要一秒几次。那么一两块钱的24位电子称AD就是最佳选择了,实际有效精度18-19位左右。再也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WM181CB,片内差分16位ADC,价格4.15元

这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选型,精度和速度永远应该一起说。否则如果不说速度,我就认为你只要一秒几次。那么一两块钱的24位电子 ...

用内部12位多采几次过采样到16位, 也凑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内部12位多采几次过采样到16位, 也凑和了

没意义,过采样一两位还将就,更多就是骗人了。
那样的INL不可能超过原来的AD的指标,
连NoMissingCode都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

我淘宝店的零售价

网友:
SPI的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内部12位多采几次过采样到16位, 也凑和了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啊?

楼主:
ads1115能不能并联4片啊?,形成16个通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啊?

stm32不知道, gd32许多型号内置了

/* configure ADC oversample mode */
void adc_oversample_mode_config(uint32_t adc_periph , uint32_t mode , uint16_t shift , uint8_t ratio);
/* enable ADC oversample mode */
void adc_oversample_mode_enable(uint32_t adc_periph);
/* disable ADC oversample mode */
void adc_oversample_mode_disable(uint32_t adc_periph)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M181CB,片内差分16位ADC,价格4.15元

在哪里有资料可以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不知道, gd32许多型号内置了

/* configure ADC oversample mode */

谢谢前辈!!!请问过采样的精度咋样,真的是16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过采样的精度咋样,真的是16位吗?

我没试过, 你自己试试呗. 也看你干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选型,精度和速度永远应该一起说。否则如果不说速度,我就认为你只要一秒几次。那么一两块钱的24位电子 ...

电子称的ADC,这种输入范围,好像都在1/2VDD左右,范围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