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22-05-24):
如图所示,MIC_IN是信号进,MIC_OUT是信号出,电源是4mA激励,这几颗三极管都是怎么工作的?输出端口有三颗二极管,怎么导通呢?

网友A:
幻象电源输入,48v交流,4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幻象电源输入,48v交流,4ma

不是的,是个传感器的IEPE电路,只是单纯的4mA恒流源激励就行了

网友:
这种抄的图看着真难受, 能不能自己先好好排一下?
正电源放在上面, 地放在下面, 输入放左边, 输出放右边, 这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