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糊涂了,电脑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楼主(2022-05-24):
一下子糊涂了,搞不清

网友:
应当是无源。
如果是有源的,就没法变频率了。

网友:
无源呀 能改音调的

网友:
都有 好像 ,

网友:
一般都是有源的 通电即响

网友:
电脑蜂鸣器是什么?扬声器吗

网友:
Win32API 下边有 Beep 函数,以前台机调试时候直接调用的是主板蜂鸣器,可以指定频率、时长。
显然这类主板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

用 VS 封了个外壳,试了试笔记本调用的是声卡,有台机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网友A:
无源的,以前DOS下有个练五笔的软件,刚打开就会用蜂鸣器演奏一首乐曲。

网友B:
好像是无源的,但是很多实物配件都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无源的,但是很多实物配件都标了“+”

喇叭也标正负的,应该是直流偏量极性:

网友:
有源吧,感觉是通断时间不同长生不同哔哔声区分错误。不过现在都用检测卡,显示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也标正负的,应该是直流偏量极性:

喇叭要是用多个的话就得保证极性一致了, 不然一个往外推, 一个同时往里拉, 声音就会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的,以前DOS下有个练五笔的软件,刚打开就会用蜂鸣器演奏一首乐曲。

什么明伦五笔教学之类的吧? 封面是作者的照片?

那会儿很多PC用的就是一个小喇叭.

做超级解霸的梁肇新当年做过一个用PC喇叭当声卡的驱动, 在windows3.1下可以用, 放vcd能勉强听清人说话.

网友:
我几年前拆过一个,是无源的

网友:
100%肯定。是无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无源的,但是很多实物配件都标了“+”

那个极性是往外推的极性。往里吸受空间限制可能行程不够。

网友:
印象中以前电脑机箱里是有个小扬声器的,那个应该是无源的
现在好像是用蜂鸣器了,加电就响的,应该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