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连接器插座结构的名称

楼主(2022-05-24):
像很多PH、XH等连接器插座,有些型号有这个“尾巴”,有些型号没有,一般是用来防止插拔过程中插座翘起。这个“尾巴”在行业内的标准叫法应该是什么?

网友:
就叫尾巴

网友A:
大多数叫做“护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叫做“护角”

按“连接器 护角”关键词搜索,似乎也没有什么有用的结果

网友B:
找到了!关键词是:带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关键词是:带定位

感觉不像是正式名称呢

网友:
这种插座有板对板的,应该是防止插座上翘

网友:
这种,一般是贴片的座子比较常出现。
学习到到了,XH2.54弯针带定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