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 管脚没有发送信号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24):
在stm32f407开发板上有2路CAN,用测试程序也能正常发送接收。今天因为去掉了1个CAN发送芯片TJA1050;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2路can的TX竟然都没有了发送信号,从新焊接回去,测试波形就有了。所以请教下,难道是没有外接can发送芯片407就不发送信号了吗?

网友:
没收收发器,发送数据出错,停发了

网友:
必须要正常接收才能持续发送

楼主:
谢谢2位,原来只是copy例程,没有去深究原理,看来这是能用和熟悉的差别。

网友:
CAN至少有一对才能正常工作,不然怎么判断当前总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