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阻抗神器改版,要什么功能你们尽管提

楼主(2022-05-24):
1.背景
      嘉立创投资的珠海先进二厂已进入量产阶段,接单网页也很快会开放,该工厂专门针对6-32层板样品及小批量打造,购置全新的VCP脉冲电镀线,线路及防焊LDI曝光机,文字打印,高精度阻抗测试仪等行业先进的生产及检测设备,选用南亚、生益等名牌板料,确保高品质服务。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阻抗设计及叠层要求,公司专门立项开发新的阻抗及叠构计算工具。目前已开发了初版,共总有100多个层压叠构(如果叠构不满足要求,也可以发给我添加进去),先抛出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及需求。
阻抗神器试用链接:点我打开阻抗计算工具

2.使用说明:

计算结果展示:
3.功能说明

需客户输入参数

3.1板子层数:4,6,8,10,12,14,16,18,20层

3.2成品厚度:0.8,1.0,1.2,1.6,2.0,2.5,3.0,3.5mm(3.0及3.5mm的待添加)

3.3内层铜厚:HOZ,1OZ

3.4阻抗值,阻抗模式,阻抗层,上参考层,下参考层,差分线距,线到铜的距离

(1)阻抗值:

    a.单端及共面单端可输入25-55ohm范围的阻抗值(下版会改到20-90ohm)。

    b.差分及共面差分可输入65-130ohm范围的阻抗值(下版会改到50-150ohm)。

(2)阻抗模式:单端,共面单端,差分,共面差分(内外层都有)

(3)阻抗层:可选择对应的阻抗层

(4)上参考层,下参考层:外层TOP层只能选下参考层,BOTTOM层只能选上参考层,内层可以选上参考层和下参考层

(5)差分线距允许输入范围:4-20mil

(6)线到铜允许输入范围:4-40mil

(7)单线共面的要输线到铜的距离,差分的要输线距,共面差分的就要输线到铜的距离和输线距

   有关叠构及阻抗的问题也可加我企业微信讨论

网友:
平时都是用嘉立创公众号的阻抗神器插件

网友A:
不要搞得太复杂啊。。。。。之前的简单的,就很好用,啊哈哈

网友B:
强烈建议,能不能多一个选项:让客户可以手动选择单位,mm还是mil
这有的是mm有的是mil看起来非常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得太复杂啊。。。。。之前的简单的,就很好用,啊哈哈

好的,之前的可以考虑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能不能多一个选项:让客户可以手动选择单位,mm还是mil
这有的是mm有的是mil看起来非常难受。 ...

这个可以实现,就是转换时有误差,阻抗线一般采用mil为单位,比较精确一些,叠构有的客户用的mm,有的用的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实现,就是转换时有误差,阻抗线一般采用mil为单位,比较精确一些,叠构有的客户用的mm,有的用的 ...

没事的,那点单位转换误差忽略不计,本身制板的误差就远远超过那个转换误差了。现在大部分IC的封装都是公制,用mil其实挺不爽的。逼死强迫症。

说白了,阻抗板就是控制PCB的分布参数而已。喜欢用mil的用mil,喜欢用mm的用mm。就跟那个字母软件一样,一个选项给你选,使用公制还是英制。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目前没用到,帮顶。

网友C:
显示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D: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服务,人工帮忙检查板子阻抗匹配,并合理调整的,这个收点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好像有点问题

是手机看的吗,手机版的后面开发,暂时只支持P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服务,人工帮忙检查板子阻抗匹配,并合理调整的,这个收点费也是可以的? ...

这个建议不错,你们在设计前可以把要求发给我们,我们计算出线宽线距及叠构

网友E:
是否可以把DK/DF,  層間距放進去,可以PK 掉Si9000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不错,你们在设计前可以把要求发给我们,我们计算出线宽线距及叠构 ...

昨天刚问你们客服,客服说不管,需要我们自己算

网友G:
2层板的 貌似计算不了,点了没反应?

网友H:
内层铜厚可以选不同的厚度吗,一个Core 2oz ,2个Core 1Oz,以及Core和PP的Dk Df值可以标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刚问你们客服,客服说不管,需要我们自己算

后面会提供这个服务,6层以上有阻抗方面的需求,暂时可以联系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层板的 貌似计算不了,点了没反应?

双面板还没更新,后面会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层铜厚可以选不同的厚度吗,一个Core 2oz ,2个Core 1Oz,以及Core和PP的Dk Df值可以标注一下吗 ...

暂时不支持,如果需求多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我,4-8层默认是用的南亚NP-155F,10层以上默认是用的生益S1000-2M,这两支材料的DK和DF,后续会放在我们公司技术文件档里面

网友:
常规工艺高多层板终于要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机看的吗,手机版的后面开发,暂时只支持PC的

电脑查看的  浏览器是微软edge 版本 101.0.1210.53 (正式版本) (64 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服务,人工帮忙检查板子阻抗匹配,并合理调整的,这个收点费也是可以的? ...

兄弟,SI9000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把DK/DF,  層間距放進去,可以PK 掉Si9000了

没看到他们就是拿si9000截图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手机看的吗,手机版的后面开发,暂时只支持PC的

这是CSS问题,单元格宽度不够导致内容换行,占用了下个单元的位置

加了个“white-space: nowrap;”能好点。
但是PP那一行处理的就很好,把芯板和PP一样处理这个BUG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服务,人工帮忙检查板子阻抗匹配,并合理调整的,这个收点费也是可以的? ...

对,这个是个头痛的问题,老感觉没人检查,做出来的阻抗匹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CSS问题,单元格宽度不够导致内容换行,占用了下个单元的位置

感谢,已反馈给开发了

网友:
离线软件就更好了

网友(2022-06-23):
生产加工时,并没有这种叠层啊,就2种类型啊

网友:
需要一個算 fpc 的,底部網格覆銅

网友J:
啥时才能真正上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啥时才能真正上线呢?

正在测试中,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一两周内软件中的叠构都会开放接单,由于换了服务器,新的网址是这个:https://tools.jlc.com/jlcTools/index.html#/impedanceCalculate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