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陶炉的温度传感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2-05-24):
如题,想请教一下,电陶炉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帖子可能算电子综合那边,但这个传感器似乎只有电陶炉这种家电使用,所以就发在这边了。

传感器如图,图里这个是新买的,应该是好的,但是它很奇怪。

首先,它貌似不是热电偶,因为它两端电压始终在0.000V~0.001V之间,用热风枪吹也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它好像也不是普通的NTC,常温下它电阻是3.4欧姆,用手捏住是4.0欧姆,用热风枪一吹,会突破10欧姆,如果我一直吹估计能超过20欧姆,但我只短暂的吹了一下到12欧左右。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正常传感器没有阻值这么低的吧,难道里面是一根加热丝?但头那里明显只是个线头,而不是缠了很多,一般加热丝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吧。

这个传感器是否有可能找到资料呢?网上卖这个的有写K型热电偶的有写100k ntc的,好像都不是呢。。

电路板上没有运放,这个传感器一端接5V,另一端1k电阻到GND,然后通过另一个1K电阻到没有字的MCU的2脚。

网友A:
可能是铂电阻

网友B:
这不就是p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ptc。。

可阻值如此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铂电阻

可是阻值也太小了吧

网友C:
不是k型热电偶就是E型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k型热电偶就是E型热电偶

可是完全没有电压啊,阻值倒是在变,就是特别小

编辑:是我测量操作可能有什么问题,测错了,是有电压输出的,二百多度10mV,应该是K型热电偶!感谢!
它居然是与5v VCC连接测量的,这个挺奇怪的

网友:
一般是k型热电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完全没有电压啊,阻值倒是在变,就是特别小

编辑:是我测量操作可能有什么问题,测错了,是有电压输 ...

楼主这个热电偶的冷端两根线,是一根与1K电阻相连,另一端与+5V相连吗?
冷端的两根线的接线点是不是靠得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热电偶的冷端两根线,是一根与1K电阻相连,另一端与+5V相连吗?
冷端的两根线的接线点是不是靠得 ...

没错,就是我最后一个电路图那样连接的。
它后面是一个XH2.54的头,可以说很近?板子上走一段,然后通过另一个XH2.54排线到了另一个板子,两根线一直并排走,没有分开的地方,长度基本一致,没有补齐转弯导致的长度差的设计。

热电偶好像接GND上比较好处理吧,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与5V连接,也不知道是什么MCU

网友E:
爐盤中心是熱電偶溫度傳感器。當前室溫為26.5℃,拔掉熱電偶插線,交換萬用表表筆分別測得熱電偶引線端的電阻2.6歐姆及3.5歐姆,可供以後檢測熱電偶好壞時的參考。

我的电陶炉使用当中也出现故障显示(E7)代码,有可能也是这个电热偶温度传感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爐盤中心是熱電偶溫度傳感器。當前室溫為26.5℃,拔掉熱電偶插線,交換萬用表表筆分別測得熱電偶引線端的電 ...

噢,对哈,交换表笔是个好办法,即使电压看不出什么,电阻两个方向不一样也可以辨别,感谢,这个原理图的比我的要好一些,我的没有运放,只有一个可控硅,电源是RCC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对哈,交换表笔是个好办法,即使电压看不出什么,电阻两个方向不一样也可以辨别,感谢,这个原理图的 ...

电陶炉拆出来的热电偶温度传感器交叉(+ --)量度的电阻值是4.1Ω 和 4.3Ω ,进一步量度连接到万用表电阻档,用电烙铁或打火机加热到传感器的感热端查看有否电阻值变化来判断电热偶的好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对哈,交换表笔是个好办法,即使电压看不出什么,电阻两个方向不一样也可以辨别,感谢,这个原理图的 ...

你是否有购买一个全新的热电偶回来?

你可否将全新的热电偶连接到万用表量度电阻值用打火机及电烙铁加热查看电阻值是多少?

我怀疑故障的热电偶,在正常室温电阻值是(4.2Ω),在加热过程中下降电阻数值到(0Ω),

电热偶正常在加热时候电阻数值一值上升到10多Ω的数值。

操控面板是4条线的插頭4PIN插, 插座是6PIN插座 坑爹的 CELLINI CPC210P 電陶爐(劣质产品)

这是一個(K型電热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否有购买一个全新的热电偶回来?

你可否将全新的热电偶连接到万用表量度电阻值用打火机及电烙铁加热 ...

我这个帖子里测的这个热电偶就是新买回来的。
我用电阻档测量与你的数值非常接近,热电偶自己的电压存在方向,一个方向测是加热电阻减小,另一个方向就是加热电阻增加了。
(编辑添加:我现在室温26.4度,在3.9欧~4.0欧这样,唉这个还是应该找个好点的表,用毫伏档测量)
我之前奇怪它是什么的原因是我这个万用表不太好,电压档测量一个非常小的电压时它自动显示0(这样不会显得它乱跳,真是多余,这样搞就不如DT830了),
所以温度较低的时候就没测到电压,我就怀疑它不是热电偶,但又不确定是什么。。被表给糊弄了

你的这个已经不错了,我的这个板子还是电木PCB……插头插座不匹配是很坑。。换个座子吧,或者拔掉不需要的针,免得日后再拆的时候不小心差错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帖子里测的这个热电偶就是新买回来的。
我用电阻档测量与你的数值非常接近,热电偶自己的电压存在 ...

我刚才做了一个实验,将电陶炉这个电热偶温度检测器的底插座焊接两条电线到电陶炉外边连接万用表电压档(mV),电陶炉插上220V电源煲水,看到万用表电压档的电压慢慢在上升,但升至20.2mV~22.2mV时电陶炉立即就显示E7故障代码,这是否证明这个电热偶温度传感器是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做了一个实验,将电陶炉这个电热偶温度检测器的底插座焊接两条电线到电陶炉外边连接万用表电压档 ...

不清楚E7对应的是什么,过热保护了吧?K型热电偶20.2mV~22.2mV对应的是489摄氏度~537摄氏度了,我认为热电偶是好的

网友(2023-01-18):
高端的有机械限温棒

楼主:
好像这个帖子没有总结一下子。写一下答案。
这个是K型热电偶,它头部的那个造型应该是为了增加面积而设计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网友F:
这种地方除了用热电偶还有更省成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地方除了用热电偶还有更省成本的吗?

有,不装传感器,开环继电器超低频PWM。
没开玩笑,很多老外的炉子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