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时钟直接寄存器设置成功频率却没变化

楼主(2022-05-24):
因为原代码是stm的不想再改,所以源文件的库都是用的stm的,看到at32f403a的频率可以到200m所以想其它的代码还是用stm一样,只是把频率用AT的库设置到192m,原代码是先用stm的库设置8m,倍频到72m,然后引用M_At32F40X_SystemClock(24),
24倍频到192m,因为直接加入引用at的库时,和stm的有些冲突,所以把at库里用到的枚举和函数复制过来,设置完成后,用stm的库函数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Status);  //读出时钟配置
如果小于17倍,读出的设置频率和设置的一样,大于17反而会变小,如16倍,读出设置的是128M,24倍本来应该倍频到192M的读出反而是64M,但是如果已设置的128M,实际运行的速度却没有,用指示灯闪烁查看
哪位兄度熟点测试下
/**
  **************************************************************************
  * @file     at32f403a_407_clock.c
  * @version  v2.0.9
  * @date     2022-04-25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 program
  **************************************************************************
  *                       Copyright notice & Disclaimer
  *
  * The software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that is made available to
  * download from Artery official website is the copyrighted work of Artery.
  * Artery authorizes customers to use,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BSP
  * software and its related docum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 and
  *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Artery microcontrollers. Use of the
  * software is governed by this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O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ANY KIND. ARTERY EXPRESSLY DISCLAIMS,
  * TO THE FULLEST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ALL EXPRESS, IMPLIED OR
  * STATUTORY OR OTHER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
  **************************************************************************
  */

/* includes ------------------------------------------------------------------*/
//#include "at32f403a_407_clock.h"

/** @addtogroup AT32F403A_periph_template
  * @{
  */

/** @addtogroup 403A_System_clock_configuration System_clock_configuration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 program
  * @note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 hext / 2 * pll_mult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ext)
  *         - hext                = 8000000
  *         - sclk                = 240000000
  *         - ahbdiv              = 1
  *         - ahbclk              = 240000000
  *         - apb2div             = 2
  *         - apb2clk             = 120000000
  *         - apb1div             = 2
  *         - apb1clk             = 120000000
  *         - pll_mult            = 60
  *         - pll_range           = GT72MHZ (greater than 72 mhz)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typedef struct
{
  /**
    * @brief crm ctrl register, offset:0x00
    */
  union
  {
    __IO uint32_t ctrl;
    struct
    {
      __IO uint32_t hicken               : 1; /* [0] */
      __IO uint32_t hickstbl             : 1; /* [1] */
      __IO uint32_t hicktrim             : 6; /* [7:2] */
      __IO uint32_t hickcal              : 8; /* [15:8] */
      __IO uint32_t hexten               : 1; /* [16] */
      __IO uint32_t hextstbl             : 1; /* [17] */
      __IO uint32_t hextbyps             : 1; /* [18] */
      __IO uint32_t cfden                : 1; /* [19]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4; /* [23:20] */
      __IO uint32_t pllen                : 1; /* [24] */
      __IO uint32_t pllstbl              : 1; /* [25]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6; /* [31:26] */
    } ctrl_bit;
  };

  /**
    * @brief crm cfg register, offset:0x04
    */
  union
  {
    __IO uint32_t cfg;
    struct
    {
      __IO uint32_t sclksel              : 2; /* [1:0] */
      __IO uint32_t sclksts              : 2; /* [3:2] */
      __IO uint32_t ahbdiv               : 4; /* [7:4] */
      __IO uint32_t apb1div              : 3; /* [10:8] */
      __IO uint32_t apb2div              : 3; /* [13:11] */
      __IO uint32_t adcdiv_l             : 2; /* [15:14] */
      __IO uint32_t pllrcs               : 1; /* [16] */
      __IO uint32_t pllhextdiv           : 1; /* [17] */
      __IO uint32_t pllmult_l            : 4; /* [21:18] */
      __IO uint32_t usbdiv_l             : 2; /* [23:22] */
      __IO uint32_t clkout_sel           : 3; /* [26:24] */
      __IO uint32_t usbdiv_h             : 1; /* [27] */
      __IO uint32_t adcdiv_h             : 1; /* [28] */
      __IO uint32_t pllmult_h            : 2; /* [30:29] */
      __IO uint32_t pllrange             : 1; /* [31] */
    } cfg_bit;
  };

  /**
    * @brief crm clkint register, offset:0x08
    */
  union
  {
    __IO uint32_t clkint;
    struct
    {
      __IO uint32_t lickstblf            : 1; /* [0] */
      __IO uint32_t lextstblf            : 1; /* [1] */
      __IO uint32_t hickstblf            : 1; /* [2] */
      __IO uint32_t hextstblf            : 1; /* [3] */
      __IO uint32_t pllstblf             : 1; /* [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2; /* [6:5] */
      __IO uint32_t cfdf                 : 1; /* [7] */
      __IO uint32_t lickstblien          : 1; /* [8] */
      __IO uint32_t lextstblien          : 1; /* [9] */
      __IO uint32_t hickstblien          : 1; /* [10] */
      __IO uint32_t hextstblien          : 1; /* [11] */
      __IO uint32_t pllstblien           : 1; /* [12]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3; /* [15:13] */
      __IO uint32_t lickstblfc           : 1; /* [16] */
      __IO uint32_t lextstblfc           : 1; /* [17] */
      __IO uint32_t hickstblfc           : 1; /* [18] */
      __IO uint32_t hextstblfc           : 1; /* [19] */
      __IO uint32_t pllstblfc            : 1; /* [20]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2; /* [22:21] */
      __IO uint32_t cfdfc                : 1; /* [23]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8; /* [31:24] */
    } clkint_bit;
  };

  /**
    * @brief crm apb2rst register, offset:0x0C
    */
  union
  {
    __IO uint32_t apb2rst;
    struct
    {
      __IO uint32_t iomuxrst             : 1; /* [0] */
      __IO uint32_t exintrst             : 1; /* [1] */
      __IO uint32_t gpioarst             : 1; /* [2] */
      __IO uint32_t gpiobrst             : 1; /* [3] */
      __IO uint32_t gpiocrst             : 1; /* [4] */
      __IO uint32_t gpiodrst             : 1; /* [5] */
      __IO uint32_t gpioerst             : 1; /* [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2; /* [8:7] */
      __IO uint32_t adc1rst              : 1; /* [9] */
      __IO uint32_t adc2rst              : 1; /* [10] */
      __IO uint32_t tmr1rst              : 1; /* [11] */
      __IO uint32_t spi1rst              : 1; /* [12] */
      __IO uint32_t tmr8rst              : 1; /* [13] */
      __IO uint32_t usart1rst            : 1; /* [14] */
      __IO uint32_t adc3rst              : 1; /* [15]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3; /* [18:16] */
      __IO uint32_t tmr9rst              : 1; /* [19] */
      __IO uint32_t tmr10rst             : 1; /* [20] */
      __IO uint32_t tmr11rst             : 1; /* [21] */
      __IO uint32_t accrst               : 1; /* [22] */
      __IO uint32_t i2c3rst              : 1; /* [23] */
      __IO uint32_t usart6rst            : 1; /* [24] */
      __IO uint32_t uart7rst             : 1; /* [25] */
      __IO uint32_t uart8rst             : 1; /* [2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5; /* [31:27] */
    } apb2rst_bit;
  };

  /**
    * @brief crm apb1rst register, offset:0x10
    */
  union
  {
    __IO uint32_t apb1rst;
    struct
    {
      __IO uint32_t tmr2rst              : 1; /* [0] */
      __IO uint32_t tmr3rst              : 1; /* [1] */
      __IO uint32_t tmr4rst              : 1; /* [2] */
      __IO uint32_t tmr5rst              : 1; /* [3] */
      __IO uint32_t tmr6rst              : 1; /* [4] */
      __IO uint32_t tmr7rst              : 1; /* [5] */
      __IO uint32_t tmr12rst             : 1; /* [6] */
      __IO uint32_t tmr13rst             : 1; /* [7] */
      __IO uint32_t tmr14rst             : 1; /* [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2; /* [10:9] */
      __IO uint32_t wwdtrst              : 1; /* [11]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2; /* [13:12] */
      __IO uint32_t spi2rst              : 1; /* [14] */
      __IO uint32_t spi3rst              : 1; /* [15] */
      __IO uint32_t spi4rst              : 1; /* [16] */
      __IO uint32_t usart2rst            : 1; /* [17] */
      __IO uint32_t usart3rst            : 1; /* [18] */
      __IO uint32_t uart4rst             : 1; /* [19] */
      __IO uint32_t uart5rst             : 1; /* [20] */
      __IO uint32_t i2c1rst              : 1; /* [21] */
      __IO uint32_t i2c2rst              : 1; /* [22] */
      __IO uint32_t usbrst               : 1; /* [23]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1; /* [24] */
      __IO uint32_t can1rst              : 1; /* [25] */
      __IO uint32_t can2rst              : 1; /* [26] */
      __IO uint32_t bprrst               : 1; /* [27] */
      __IO uint32_t pwcrst               : 1; /* [28] */
      __IO uint32_t dacrst               : 1; /* [29]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2; /* [31:30] */
    } apb1rst_bit;
  };

  /**
    * @brief crm ahben register, offset:0x14
    */
  union
  {
    __IO uint32_t ahben;
#if defined (AT32F403Axx)
    struct
    {
      __IO uint32_t dma1en               : 1; /* [0] */
      __IO uint32_t dma2en               : 1; /* [1] */
      __IO uint32_t sramen               : 1; /* [2]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1; /* [3] */
      __IO uint32_t flashen              : 1; /* [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1; /* [5] */
      __IO uint32_t crcen                : 1; /* [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1; /* [7] */
      __IO uint32_t xmcen                : 1; /* [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1; /* [9] */
      __IO uint32_t sdio1en              : 1; /* [10] */
      __IO uint32_t sdio2en              : 1; /* [11] */
      __IO uint32_t reserved5            : 20;/* [31:12] */
    } ahben_bit;
#endif
#if defined (AT32F407xx)
    struct
    {
      __IO uint32_t dma1en               : 1; /* [0] */
      __IO uint32_t dma2en               : 1; /* [1] */
      __IO uint32_t sramen               : 1; /* [2]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1; /* [3] */
      __IO uint32_t flashen              : 1; /* [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1; /* [5] */
      __IO uint32_t crcen                : 1; /* [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1; /* [7] */
      __IO uint32_t xmcen                : 1; /* [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1; /* [9] */
      __IO uint32_t sdio1en              : 1; /* [10] */
      __IO uint32_t sdio2en              : 1; /* [11] */
      __IO uint32_t reserved5            : 2; /* [13:12] */
      __IO uint32_t emacen               : 1; /* [14] */
      __IO uint32_t emactxen             : 1; /* [15] */
      __IO uint32_t emacrxen             : 1; /* [1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6            : 11;/* [27:17] */
      __IO uint32_t emacptpen            : 1; /* [2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7            : 3; /* [31:29] */
    } ahben_bit;
#endif
  };

  /**
    * @brief crm apb2en register, offset:0x18
    */
  union
  {
    __IO uint32_t apb2en;
    struct
    {
      __IO uint32_t iomuxen              : 1; /* [0]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1; /* [1] */
      __IO uint32_t gpioaen              : 1; /* [2] */
      __IO uint32_t gpioben              : 1; /* [3] */
      __IO uint32_t gpiocen              : 1; /* [4] */
      __IO uint32_t gpioden              : 1; /* [5] */
      __IO uint32_t gpioeen              : 1; /* [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2; /* [8:7] */
      __IO uint32_t adc1en               : 1; /* [9] */
      __IO uint32_t adc2en               : 1; /* [10] */
      __IO uint32_t tmr1en               : 1; /* [11] */
      __IO uint32_t spi1en               : 1; /* [12] */
      __IO uint32_t tmr8en               : 1; /* [13] */
      __IO uint32_t usart1en             : 1; /* [14] */
      __IO uint32_t adc3en               : 1; /* [15]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3; /* [18:16] */
      __IO uint32_t tmr9en               : 1; /* [19] */
      __IO uint32_t tmr10en              : 1; /* [20] */
      __IO uint32_t tmr11en              : 1; /* [21] */
      __IO uint32_t accen                : 1; /* [22] */
      __IO uint32_t i2c3en               : 1; /* [23] */
      __IO uint32_t usart6en             : 1; /* [24] */
      __IO uint32_t uart7en              : 1; /* [25] */
      __IO uint32_t uart8en              : 1; /* [2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5; /* [31:27] */
    } apb2en_bit;
  };

  /**
    * @brief crm apb1en register, offset:0x1C
    */
  union
  {
    __IO uint32_t apb1en;
    struct
    {
      __IO uint32_t tmr2en               : 1; /* [0] */
      __IO uint32_t tmr3en               : 1; /* [1] */
      __IO uint32_t tmr4en               : 1; /* [2] */
      __IO uint32_t tmr5en               : 1; /* [3] */
      __IO uint32_t tmr6en               : 1; /* [4] */
      __IO uint32_t tmr7en               : 1; /* [5] */
      __IO uint32_t tmr12en              : 1; /* [6] */
      __IO uint32_t tmr13en              : 1; /* [7] */
      __IO uint32_t tmr14en              : 1; /* [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2; /* [10:9] */
      __IO uint32_t wwdten               : 1; /* [11]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2; /* [13:12] */
      __IO uint32_t spi2en               : 1; /* [14] */
      __IO uint32_t spi3en               : 1; /* [15] */
      __IO uint32_t spi4en               : 1; /* [16] */
      __IO uint32_t usart2en             : 1; /* [17] */
      __IO uint32_t usart3en             : 1; /* [18] */
      __IO uint32_t uart4en              : 1; /* [19] */
      __IO uint32_t uart5en              : 1; /* [20] */
      __IO uint32_t i2c1en               : 1; /* [21] */
      __IO uint32_t i2c2en               : 1; /* [22] */
      __IO uint32_t usben                : 1; /* [23]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1; /* [24] */
      __IO uint32_t can1en               : 1; /* [25] */
      __IO uint32_t can2en               : 1; /* [26] */
      __IO uint32_t bpren                : 1; /* [27] */
      __IO uint32_t pwcen                : 1; /* [28] */
      __IO uint32_t dacen                : 1; /* [29]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2; /* [31:30] */
    } apb1en_bit;
  };

  /**
    * @brief crm bpdc register, offset:0x20
    */
  union
  {
    __IO uint32_t bpdc;
    struct
    {
      __IO uint32_t lexten               : 1; /* [0] */
      __IO uint32_t lextstbl             : 1; /* [1] */
      __IO uint32_t lextbyps             : 1; /* [2]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5; /* [7:3] */
      __IO uint32_t rtcsel               : 2; /* [9: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5; /* [14:10] */
      __IO uint32_t rtcen                : 1; /* [15] */
      __IO uint32_t bpdrst               : 1; /* [1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15;/* [31:17] */
    } bpdc_bit;
  };

  /**
    * @brief crm ctrlsts register, offset:0x24
    */
  union
  {
    __IO uint32_t ctrlsts;
    struct
    {
      __IO uint32_t licken               : 1; /* [0] */
      __IO uint32_t lickstbl             : 1; /* [1]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22;/* [23:2] */
      __IO uint32_t rstfc                : 1; /* [2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1; /* [25] */
      __IO uint32_t nrstf                : 1; /* [26] */
      __IO uint32_t porrstf              : 1; /* [27] */
      __IO uint32_t swrstf               : 1; /* [28] */
      __IO uint32_t wdtrstf              : 1; /* [29] */
      __IO uint32_t wwdtrstf             : 1; /* [30] */
      __IO uint32_t lprstf               : 1; /* [31] */
    } ctrlsts_bit;
  };

  /**
    * @brief crm ahbrst register, offset:0x28
    */
  union
  {
    __IO uint32_t ahbrst;
#if defined (AT32F407xx)
    struct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14;/* [13:0] */
      __IO uint32_t emacrst              : 1; /* [1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17;/* [31:15] */
    } ahbrst_bit;
#endif
  };

  /**
    * @brief crm reserved1 register, offset:0x2C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 @brief crm misc1 register, offset:0x30
    */
  union
  {
    __IO uint32_t misc1;
    struct
    {
      __IO uint32_t hickcal_key          : 8; /* [7:0]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8; /* [15:8] */
      __IO uint32_t clkout_sel           : 1; /* [1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7; /* [23:17] */
      __IO uint32_t usbbufs              : 1; /* [24] */
      __IO uint32_t hickdiv              : 1; /* [25]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2; /* [27:26] */
      __IO uint32_t clkoutdiv            : 4; /* [31:28] */
    } misc1_bit;
  };

  /**
    * @brief crm reserved2 register, offset:0x4C~0x3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7];

  /**
    * @brief crm misc2 register, offset:0x50
    */
  union
  {
    __IO uint32_t misc2;
    struct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16;/* [15:0] */
      __IO uint32_t clk_to_tmr           : 1; /* [16]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15;/* [31:17] */
    } misc2_bit;
  };

  /**
    * @brief crm misc3 register, offset:0x54
    */
  union
  {
    __IO uint32_t misc3;
    struct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4; /* [3:0] */
      __IO uint32_t auto_step_en         : 2; /* [5:4] */
      __IO uint32_t reserved2            : 2; /* [7:6] */
      __IO uint32_t hick_to_usb          : 1; /* [8] */
      __IO uint32_t hick_to_sclk         : 1; /* [9]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2; /* [11:10] */
      __IO uint32_t hextdiv              : 2; /* [13:12] */
      __IO uint32_t reserved4            : 1; /* [14] */
      __IO uint32_t emac_pps_sel         : 1; /* [15] */
      __IO uint32_t reserved5            : 16;/* [31:16] */
    } misc3_bit;
  };

  /**
    * @brief crm reserved3 register, offset:0x58
    */
  __IO uint32_t reserved3;

  /**
    * @brief crm intmap register, offset:0x5C
    */
  union
  {
    __IO uint32_t intmap;
    struct
    {
      __IO uint32_t usbintmap            : 1; /* [0] */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 31;/* [31:1] */
    } intmap_bit;
  };

} crm_type;

#define CRM                              ((crm_type *) CRM_BASE)

typedef enum
{
  CRM_SCLK_HICK                          = 0x00, /*!< select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as sclk */
  CRM_SCLK_HEXT                          = 0x01, /*!< select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as sclk */
  CRM_SCLK_PLL                           = 0x02  /*!< select phase locking loop clock as sclk */
} crm_sclk_type;

void crm_reset(void)
{
  /* reset the crm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icken bit */
  CRM->ctrl_bit.hicken = true;

  /* wait hick stable */
  while(CRM->ctrl_bit.hickstbl != SET);

  /* hick used as system clock */
  CRM->cfg_bit.sclksel = CRM_SCLK_HICK;

  /* wait sclk switch status */
  while(CRM->cfg_bit.sclksts != CRM_SCLK_HICK);

  /* reset cfg register, include sclk switch, ahbdiv, apb1div, apb2div, adcdiv,
     clkout pllrcs, pllhextdiv, pllmult, usbdiv and pllrange bits */
  CRM->cfg = 0;

  /* reset hexten, hextbyps, cfden and pllen bits */
  CRM->ctrl &= ~(0x010D0000U);

  /* reset clkout[3], usbbufs, hickdiv, clkoutdiv */
  CRM->misc1 = 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enable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CRM->clkint = 0x009F0000;
}

/////////////////////////////////////////////////////////////////////////////////////
typedef enum
{
  CRM_CLOCK_SOURCE_HICK                  = 0x00, /*!<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
  CRM_CLOCK_SOURCE_HEXT                  = 0x01,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
  CRM_CLOCK_SOURCE_PLL                   = 0x02, /*!< phase locking loop */
  CRM_CLOCK_SOURCE_LEXT                  = 0x03, /*!< low speed external crystal */
  CRM_CLOCK_SOURCE_LICK                  = 0x04  /*!< low speed internal clock */
} crm_clock_source_type;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confirm_state;
void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type source, confirm_state new_state)
{
  switch(source)
  {
    case CRM_CLOCK_SOURCE_HICK:
      CRM->ctrl_bit.hicken = new_state;
      break;
    case CRM_CLOCK_SOURCE_HEXT:
      CRM->ctrl_bit.hexten = new_state;
      break;
    case CRM_CLOCK_SOURCE_PLL:
      CRM->ctrl_bit.pllen = new_state;
      break;
    case CRM_CLOCK_SOURCE_LEXT:
      CRM->bpdc_bit.lexten = new_state;
      break;
    case CRM_CLOCK_SOURCE_LICK:
      CRM->ctrlsts_bit.licken = new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define REG8(addr)                       *(volatile uint8_t *)(addr)
#define REG16(addr)                      *(volatile uint16_t *)(addr)
#define REG32(addr)                      *(volatile uint32_t *)(addr)
#define CRM_PLL_STABLE_FLAG              MAKE_VALUE(0x00, 25) /*!< phase locking loop stable flag */
#define HEXT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3000) /*!< time out for hext start up */
#define MAKE_VALUE(reg_offset, bit_num)  (uint32_t)(((reg_offset) << 16) | (bit_num & 0x1F))
#define CRM_HEXT_STABLE_FLAG             MAKE_VALUE(0x00, 17)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stable flag */
#define PERIPH_REG(periph_base, value)   REG32((periph_base + (value >> 16)))
#define PERIPH_REG_BIT(value)            (0x1U << (value & 0x1F))
#define CRM_REG_BIT(value)               PERIPH_REG_BIT(value)
#define CRM_REG(value)                   PERIPH_REG(CRM_BASE, value)
bool crm_flag_get(uint32_t flag)
{
  bool status = RESET;
  if((CRM_REG(flag) & CRM_REG_BIT(flag)) != CRM_REG_BIT(flag))
  {
    status = RESET;
  }
  else
  {
    status = SET;
  }
  return status;
}

bool crm_hext_stable_wait(void)
{
  uint32_t stable_cnt = 0;
  bool status = ERROR;

  while((crm_flag_get(CRM_HEXT_STABLE_FLAG) != SET) && (stable_cnt < HEXT_STARTUP_TIMEOUT))
  {
    stable_cnt ++;
  }

  if(crm_flag_get(CRM_HEXT_STABLE_FLAG) != SET)
  {
    status = ERROR;
  }
  else
  {
    status = SUCCESS;
  }

  return status;
}
/////////////////////////////////////////////////////

typedef enum
{
  CRM_PLL_SOURCE_HICK                    = 0x00, /*!<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as pll reference clock source */
  CRM_PLL_SOURCE_HEXT                    = 0x01,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as pll reference clock source */
  CRM_PLL_SOURCE_HEXT_DIV                = 0x02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div as pll reference clock source */
} crm_pll_clock_source_type;
typedef enum
{
  CRM_PLL_MULT_2                         = 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 */
  CRM_PLL_MULT_3                         = 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 */
  CRM_PLL_MULT_4                         = 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 */
  CRM_PLL_MULT_5                         = 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 */
  CRM_PLL_MULT_6                         = 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 */
  CRM_PLL_MULT_7                         = 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7 */
  CRM_PLL_MULT_8                         = 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8 */
  CRM_PLL_MULT_9                         = 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9 */
  CRM_PLL_MULT_10                        = 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0 */
  CRM_PLL_MULT_11                        = 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1 */
  CRM_PLL_MULT_12                        = 1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2 */
  CRM_PLL_MULT_13                        = 1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3 */
  CRM_PLL_MULT_14                        = 1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4 */
  CRM_PLL_MULT_15                        = 1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5 */
  CRM_PLL_MULT_16                        = 1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6 */
  CRM_PLL_MULT_17                        = 1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7 */
  CRM_PLL_MULT_18                        = 1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8 */
  CRM_PLL_MULT_19                        = 1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19 */
  CRM_PLL_MULT_20                        = 1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0 */
  CRM_PLL_MULT_21                        = 1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1 */
  CRM_PLL_MULT_22                        = 2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2 */
  CRM_PLL_MULT_23                        = 2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3 */
  CRM_PLL_MULT_24                        = 2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4 */
  CRM_PLL_MULT_25                        = 2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5 */
  CRM_PLL_MULT_26                        = 2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6 */
  CRM_PLL_MULT_27                        = 2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7 */
  CRM_PLL_MULT_28                        = 2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8 */
  CRM_PLL_MULT_29                        = 2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29 */
  CRM_PLL_MULT_30                        = 2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0 */
  CRM_PLL_MULT_31                        = 2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1 */
  CRM_PLL_MULT_32                        = 3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2 */
  CRM_PLL_MULT_33                        = 3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3 */
  CRM_PLL_MULT_34                        = 3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4 */
  CRM_PLL_MULT_35                        = 3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5 */
  CRM_PLL_MULT_36                        = 3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6 */
  CRM_PLL_MULT_37                        = 3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7 */
  CRM_PLL_MULT_38                        = 3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8 */
  CRM_PLL_MULT_39                        = 3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39 */
  CRM_PLL_MULT_40                        = 3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0 */
  CRM_PLL_MULT_41                        = 3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1 */
  CRM_PLL_MULT_42                        = 4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2 */
  CRM_PLL_MULT_43                        = 4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3 */
  CRM_PLL_MULT_44                        = 4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4 */
  CRM_PLL_MULT_45                        = 4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5 */
  CRM_PLL_MULT_46                        = 4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6 */
  CRM_PLL_MULT_47                        = 4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7 */
  CRM_PLL_MULT_48                        = 4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8 */
  CRM_PLL_MULT_49                        = 4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49 */
  CRM_PLL_MULT_50                        = 4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0 */
  CRM_PLL_MULT_51                        = 4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1 */
  CRM_PLL_MULT_52                        = 5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2 */
  CRM_PLL_MULT_53                        = 5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3 */
  CRM_PLL_MULT_54                        = 5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4 */
  CRM_PLL_MULT_55                        = 53,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5 */
  CRM_PLL_MULT_56                        = 54,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6 */
  CRM_PLL_MULT_57                        = 55,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7 */
  CRM_PLL_MULT_58                        = 56,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8 */
  CRM_PLL_MULT_59                        = 57,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59 */
  CRM_PLL_MULT_60                        = 58,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0 */
  CRM_PLL_MULT_61                        = 59,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1 */
  CRM_PLL_MULT_62                        = 60,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2 */
  CRM_PLL_MULT_63                        = 61,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3 */
  CRM_PLL_MULT_64                        = 62  /*!<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64 */
} crm_pll_mult_type;

typedef enum
{
  CRM_PLL_OUTPUT_RANGE_LE72MHZ           = 0x00, /*!< pll clock output range less than or equal to 72mhz */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 0x01  /*!< pll clock output range greater than 72mhz */
} crm_pll_output_range_type;

void crm_pll_config(crm_pll_clock_source_type clock_source, crm_pll_mult_type mult_value, crm_pll_output_range_type pll_range)
{
  /* config pll clock source */
  if(clock_source == CRM_PLL_SOURCE_HICK)
  {
    CRM->cfg_bit.pllrcs = FALSE;
  }
  else
  {
    CRM->cfg_bit.pllrcs = TRUE;
    if(CRM_PLL_SOURCE_HEXT == clock_source)
    {
      CRM->cfg_bit.pllhextdiv = FALSE;
    }
    else
    {
      CRM->cfg_bit.pllhextdiv = TRUE;
    }
  }

  /* config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
  CRM->cfg_bit.pllmult_l = (mult_value & 0x0F);
  CRM->cfg_bit.pllmult_h = ((mult_value & 0x30) >> 4);

  /* config pll output range */
  CRM->cfg_bit.pllrange = pll_range;
}

//////////////////////////////////////////////////////
typedef enum
{
  CRM_HEXT_DIV_2                         = 0x00,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div2 */
  CRM_HEXT_DIV_3                         = 0x01,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div3 */
  CRM_HEXT_DIV_4                         = 0x02,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div4 */
  CRM_HEXT_DIV_5                         = 0x03  /*!< high speed external crystal div5 */
} crm_hext_div_type;

void crm_hext_clock_div_set(crm_hext_div_type value)
{
  CRM->misc3_bit.hextdiv = value;
}

////////////////////////////////////////
//
//bool crm_flag_get(uint32_t flag)
//{
//  bool status = RESET;
//  if((CRM_REG(flag) & CRM_REG_BIT(flag)) != CRM_REG_BIT(flag))
//  {
//    status = RESET;
//  }
//  else
//  {
//    status = SET;
//  }
//  return status;
//}
///////////////////////////////////////////
typedef enum
{
  CRM_AHB_DIV_1                          = 0x00, /*!< sclk div1 to ahbclk */
  CRM_AHB_DIV_2                          = 0x08, /*!< sclk div2 to ahbclk */
  CRM_AHB_DIV_4                          = 0x09, /*!< sclk div4 to ahbclk */
  CRM_AHB_DIV_8                          = 0x0A, /*!< sclk div8 to ahbclk */
  CRM_AHB_DIV_16                         = 0x0B, /*!< sclk div16 to ahbclk */
  CRM_AHB_DIV_64                         = 0x0C, /*!< sclk div64 to ahbclk */
  CRM_AHB_DIV_128                        = 0x0D, /*!< sclk div128 to ahbclk */
  CRM_AHB_DIV_256                        = 0x0E, /*!< sclk div256 to ahbclk */
  CRM_AHB_DIV_512                        = 0x0F  /*!< sclk div512 to ahbclk */
} crm_ahb_div_type;

void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type value)
{
  CRM->cfg_bit.ahbdiv = value;
}
//////////////////////////
typedef enum
{
  CRM_APB2_DIV_1                         = 0x00, /*!< ahbclk div1 to apb2clk */
  CRM_APB2_DIV_2                         = 0x04, /*!< ahbclk div2 to apb2clk */
  CRM_APB2_DIV_4                         = 0x05, /*!< ahbclk div4 to apb2clk */
  CRM_APB2_DIV_8                         = 0x06, /*!< ahbclk div8 to apb2clk */
  CRM_APB2_DIV_16                        = 0x07  /*!< ahbclk div16 to apb2clk */
} crm_apb2_div_type;

void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type value)
{
  CRM->cfg_bit.apb2div = value;
}
///////////////////////////////////////
typedef enum
{
  CRM_APB1_DIV_1                         = 0x00, /*!< ahbclk div1 to apb1clk */
  CRM_APB1_DIV_2                         = 0x04, /*!< ahbclk div2 to apb1clk */
  CRM_APB1_DIV_4                         = 0x05, /*!< ahbclk div4 to apb1clk */
  CRM_APB1_DIV_8                         = 0x06, /*!< ahbclk div8 to apb1clk */
  CRM_APB1_DIV_16                        = 0x07  /*!< ahbclk div16 to apb1clk */
} crm_apb1_div_type;

void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type value)
{
  CRM->cfg_bit.apb1div = value;
}
////////////////////////////////////////
typedef enum
{
  CRM_AUTO_STEP_MODE_DISABLE             = 0x00, /*!< disable auto step mode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              = 0x03  /*!< enable auto step mode */
} crm_auto_step_mode_type;
void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bool new_state)
{
  if(new_state == TRUE)
    CRM->misc3_bit.auto_step_en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
  else
    CRM->misc3_bit.auto_step_en = CRM_AUTO_STEP_MODE_DISABLE;
}
////////////////////////////////////////////////
void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type value)
{
  CRM->cfg_bit.sclksel = value;
}
///////////////////////////////////////////
crm_sclk_type 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void)
{
  return (crm_sclk_type)CRM->cfg_bit.sclksts;
}
/////////////////////////////////////////
#define HICK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in hz */
#define HEXT_VALUE               ((uint32_t)N_ConfigSys_CrystalOsc) /*!< value of the high speed exernal crystal in hz */
unsigned int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void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void)
{
  uint32_t hext_prediv = 0, pll_mult = 0, pll_mult_h = 0, pll_clock_source = 0, temp = 0, div_value = 0;
  crm_sclk_type sclk_source;

  static const uint8_t sys_ahb_div_table[16]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6, 7, 8, 9};

  /* get sclk source */
  sclk_source = 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switch(sclk_source)
  {
    case CRM_SCLK_HICK:
      if(((CRM->misc3_bit.hick_to_sclk) != RESET) && ((CRM->misc1_bit.hickdiv) != RESET))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 6;
      else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break;
    case CRM_SCLK_HEXT:
      system_core_clock = HEXT_VALUE;
      break;
    case CRM_SCLK_PLL:
      pll_clock_source = CRM->cfg_bit.pllrcs;
      {
        /* get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_mult = CRM->cfg_bit.pllmult_l;
        pll_mult_h = CRM->cfg_bit.pllmult_h;
        /* process high bits */
        if((pll_mult_h != 0U) || (pll_mult == 15U)){
            pll_mult += ((16U * pll_mult_h) + 1U);
        }
        else
        {
            pll_mult += 2U;
        }

        if (pll_clock_source == 0x00)
        {
          /* hick divided by 2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 1) * pll_mult;
        }
        else
        {
          /* hext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if (CRM->cfg_bit.pllhextdiv != RESET)
          {
            hext_prediv = CRM->misc3_bit.hextdiv;

            /* hext clock divided by 2 */
            system_core_clock = (HEXT_VALUE / (hext_prediv + 2)) * pll_mult;
          }
          else
          {
            system_core_clock = HEXT_VALUE * pll_mult;
          }
        }
      }
      break;
    default: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break;
  }

  /* compute sclk, ahbclk frequency */
  /* get ahb division */
  temp = CRM->cfg_bit.ahbdiv;
  div_value = sys_ahb_div_table[temp];
  /* ahbclk frequency */
  system_core_clock = system_core_clock >> div_value;
}
//////////////////////////////////////
//设置时钟,有错误最大只能到17倍频
void M_At32F40X_SystemClock(uint32_t  RCC_PLLMul_x )
{
/* reset crm */
    crm_pll_mult_type T_bp;
    //处理倍频
    switch(RCC_PLLMul_x)
    {
        case 2:
            T_bp = CRM_PLL_MULT_2;
        break;
        case 3:
            T_bp = CRM_PLL_MULT_3;
        break;
        case 4:
            T_bp = CRM_PLL_MULT_4;
        break;
        case 5:
            T_bp = CRM_PLL_MULT_5;
        break;
        case 6:
            T_bp = CRM_PLL_MULT_6;
        break;
        case 7:
            T_bp = CRM_PLL_MULT_7;
        break;
        case 8:
            T_bp = CRM_PLL_MULT_8;
        break;
        case 9:
            T_bp = CRM_PLL_MULT_9;
        break;
        case 10:
            T_bp = CRM_PLL_MULT_10;
        break;
        case 11:
            T_bp = CRM_PLL_MULT_11;
        break;
        case 12:
            T_bp = CRM_PLL_MULT_12;
        break;
        case 13:
            T_bp = CRM_PLL_MULT_13;
        break;
        case 14:
            T_bp = CRM_PLL_MULT_14;
        break;
        case 15:
            T_bp = CRM_PLL_MULT_15;
        break;
        case 16:
            T_bp = CRM_PLL_MULT_16;
        break;
        case 17:
            T_bp = CRM_PLL_MULT_17;
        break;
        case 18:
            T_bp = CRM_PLL_MULT_18;
        break;
        case 19:
            T_bp = CRM_PLL_MULT_19;
        break;
        case 20:
            T_bp = CRM_PLL_MULT_20;
        break;
        case 21:
            T_bp = CRM_PLL_MULT_21;
        break;
        case 22:
            T_bp = CRM_PLL_MULT_22;
        break;
        case 23:
            T_bp = CRM_PLL_MULT_23;
        break;
        case 24:
            T_bp = CRM_PLL_MULT_24;
        break;
        case 25:
            T_bp = CRM_PLL_MULT_25;
        break;
        case 26:
            T_bp = CRM_PLL_MULT_26;
        break;
        case 27:
            T_bp = CRM_PLL_MULT_27;
        break;
        case 28:
            T_bp = CRM_PLL_MULT_28;
        break;
        case 29:
            T_bp = CRM_PLL_MULT_29;
        break;
        case 30:
            T_bp = CRM_PLL_MULT_30;
        break;
        case 31:
            T_bp = CRM_PLL_MULT_31;
        break;
        case 32:
            T_bp = CRM_PLL_MULT_32;
        break;
        case 33:
            T_bp = CRM_PLL_MULT_33;
        break;
        case 34:
            T_bp = CRM_PLL_MULT_34;
        break;
        case 35:
            T_bp = CRM_PLL_MULT_35;
        break;
        case 36:
            T_bp = CRM_PLL_MULT_36;
        break;
        case 37:
            T_bp = CRM_PLL_MULT_37;
        break;
        case 38:
            T_bp = CRM_PLL_MULT_38;
        break;
        case 39:
            T_bp = CRM_PLL_MULT_39;
        break;
        case 40:
            T_bp = CRM_PLL_MULT_40;
        break;
        case 41:
            T_bp = CRM_PLL_MULT_41;
        break;
        case 42:
            T_bp = CRM_PLL_MULT_42;
        break;
        case 43:
            T_bp = CRM_PLL_MULT_43;
        break;
        case 44:
            T_bp = CRM_PLL_MULT_44;
        break;
        case 45:
            T_bp = CRM_PLL_MULT_45;
        break;
        case 46:
            T_bp = CRM_PLL_MULT_46;
        break;
        case 47:
            T_bp = CRM_PLL_MULT_47;
        break;
        case 48:
            T_bp = CRM_PLL_MULT_48;
        break;
        case 49:
            T_bp = CRM_PLL_MULT_49;
        break;
        case 50:
            T_bp = CRM_PLL_MULT_50;
        break;
        case 51:
            T_bp = CRM_PLL_MULT_51;
        break;
        case 52:
            T_bp = CRM_PLL_MULT_52;
        break;
        case 53:
            T_bp = CRM_PLL_MULT_53;
        break;
        case 54:
            T_bp = CRM_PLL_MULT_54;
        break;
        case 55:
            T_bp = CRM_PLL_MULT_55;
        break;
        case 56:
            T_bp = CRM_PLL_MULT_56;
        break;
        case 57:
            T_bp = CRM_PLL_MULT_57;
        break;
        case 58:
            T_bp = CRM_PLL_MULT_58;
        break;
        case 59:
            T_bp = CRM_PLL_MULT_59;
        break;
        case 60:
            T_bp = CRM_PLL_MULT_60;
        break;
        case 61:
            T_bp = CRM_PLL_MULT_61;
        break;
        case 62:
            T_bp = CRM_PLL_MULT_62;
        break;
        case 63:
            T_bp = CRM_PLL_MULT_63;
        break;
        case 64:
            T_bp = CRM_PLL_MULT_64;
        break;
        default:
            T_bp = CRM_PLL_MULT_4;
        break;
    }
  /* reset crm */
  crm_reset();

  /* enable hext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EXT, TRUE);

   /* wait till hext is ready */
  while(crm_hext_stable_wait() == ERROR)
  {
  }

  /* config pll clock resource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EXT, T_bp,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 enable pll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 config ahbclk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 config apb2clk */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 config apb1clk */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 enable auto step mode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 disable auto step mode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 update system_core_clock global variable */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网友A:
我用的403a,没有研究过怎么把stm32的移植过来,直接用的at给的例子,跑240M还可以。文档里的第10页有一个pll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403a,没有研究过怎么把stm32的移植过来,直接用的at给的例子,跑240M还可以。文档里的第10页有一个p ...

谢谢,我试试,现在设置代码是用他的哪个自动生成时钟代码的软件自动生成,我看了一下生成的代码和网上的代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403a,没有研究过怎么把stm32的移植过来,直接用的at给的例子,跑240M还可以。文档里的第10页有一个p ...

system_at32f4xx.c这个文件哪里下载,我官网下载的库文件里面的system_at32f403a_407.c文件,内容和网上看到的截图里的部分代码,完全不同,里面也没有pdf说的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68()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stem_at32f4xx.c这个文件哪里下载,我官网下载的库文件里面的system_at32f403a_407.c文件,内容和网上看 ...

官网升级了一次库,2.xx之后我觉得不好用,原来1.xx的类似stm的库,我比较顺手,我上传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升级了一次库,2.xx之后我觉得不好用,原来1.xx的类似stm的库,我比较顺手,我上传你看看,是不是你 ...

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403a,没有研究过怎么把stm32的移植过来,直接用的at给的例子,跑240M还可以。文档里的第10页有一个p ...

原来很多人都在用,我也再用421同最近437测试替换4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很多人都在用,我也再用421同最近437测试替换407

软件库感觉还是支持的可以的,403a的dma灵活配置感觉比较好用,各个外设基本上都用上dma了,速度快很多

楼主:
下面的代码把72M的改成192M,参照pdf的说明,怎么频率还是不对和老的一样
73 85 98行处加入pdf的说的代码,试过RCC_CFG_PLLMULT17  RCC_CFG_PLLMULT20 ,都不正确,其它的pdf上没找到定义,没试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9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BYP);       //外置晶振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如果进入HSEStatus = (uint32_t)0x01;则外置有源晶振成功起振,如果进入
//HSEStatus = (uint32_t)0x00;则未成功起振,然后会自动切换成HSI。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error ("STM32F10X_CL")
//    /* Configure PLLs ------------------------------------------------------*/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    /* Enable PLL2 */
//    RCC->CR |= RCC_CR_PLL2ON;
//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    }
//
//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72 MHz */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                            RCC_CFGR_PLLMULL9);
#else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RCC_CFGR_PLLMULL));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stm32的去掉
    //---------------------------------AT32F403A加入
    //192M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_PLLMULT20 |RCC_CFG_PLLRANGE_GT72MHZ);
#endif /* STM32F10X_CL */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AT32F403A加入
    *((unsigned int *)0x40021054) |= (0x30);// 开启自动滑顺频率切换功能
    //#endif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if N_ConfigSys_Debug  != true           //是否整个程序调试状态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endif
    //---------------------------------AT32F403A加入
    //此时不需再等待200us
    *((unsigned int *)0x40021054) &=~ (0x30); //关闭自动滑顺频率切换功能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楼主:
搞不定,没办法,只能把设置时钟的做成库然后加入到文件中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的代码把72M的改成192M,参照pdf的说明,怎么频率还是不对和老的一样
73 85 98行处加入pdf的说的代码,试 ...

你的晶振怎么配置的,在文件 at32f4xx.h 中,下面是我的

/**
* @brief In the following line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Tip: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use different HSE, you
        can define the HSE valu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
  */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6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怎么配置的,在文件 at32f4xx.h 中,下面是我的

谢谢,默认8M

楼主:
编译成库,测试工程用c,可以了,现在有个问题,我的工程是c++的,加入调用就会出错,原来测试的c工程可以,把他改成c++,也一样会出错,应该是找不到这个库里的函数,调用时加入extern "C" {}也一样,库函数编译时改成c++也一样
提示 Error[Pe020]: identifier "system_clock_config" is undefined N:\Project\CP1C36\App\1000\App\main.c 327

可以了,加入了声明extern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就可以了

楼主:
上传给也有同样需求的人,已弄好的库文件,加入到工程就可以了,然后主程序调用
extern "C" {
extern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
void gg(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
}

网友C(2023-03-02):
引用 楼主:
上传给也有同样需求的人,已弄好的库文件,加入到工程就可以了,然后主程序调用
extern "C" {
extern void  s ...

请教一下,碰到同样的问题,下载您这个文件打开是.a文件,貌似打不开,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碰到同样的问题,下载您这个文件打开是.a文件,貌似打不开,请指教谢谢! ...

不好意思,我自己都忘了怎么弄,现在还是用stm的72m,因为实际运行起来比72m还慢

网友:
请教一下,这些仿制的,防破解怎样?

网友:
这个改动寄存器即可,雅特力把ST的PLL设置寄存器里,没用到的30:29位用起来了。